[STM32F0] 外部中断输入抖动严重,加软件防抖也没完全解决

楼主(2025-11-04):
外部按键中断老是触发多次,硬件加了RC滤波、软件也防抖,但偶尔还是多进。感觉像是输入引脚电平迟迟没稳下来。怀疑与上拉配置或IO模式切换有关。

网友A:
你描述的现象我当年也被折腾过。

网友B:
你用上拉还是下拉?这个挺关键的。

网友C:
我一般建议改成EXTI触发后立刻屏蔽再延时恢复。

网友D:
F0的IO输入滤波不算强,硬件电容再大点。

网友E:
我遇到过电缆太长导致感应干扰。

网友F:
也可能是浮空状态太久,试着强上拉。

网友G:
试试用事件模式代替中断,看差别。

网友H:
我觉得用定时器采样去判稳更可靠。

网友I:
我加了个小RC和施密特触发器就稳定了。

楼主:
F0确实比较“敏感”,中断脚太容易抖。

网友J:
如果外部按键未连接上拉/下拉电阻,或MCU内部上拉/下拉配置不匹配,会导致输入电平不稳定。

网友K:
按键未按下时,输入引脚可能悬空,受噪声干扰。

网友L:
在初始化代码中,为按键引脚配置内部上拉

网友M:
固定IO模式,避免IO模式动态切换

网友N:
中断标志未清除,MCU会再次进入ISR。

网友O:
在ISR开头或结尾,必须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P:
缩短ISR执行时间

网友Q:
在检测到中断后,连续采样多次输入电平,确认稳定后再处理。

网友R:
电源噪声或地线波动可能导致 GPIO 输入电平抖动。

网友S:
可在GPIO输入端增加RC硬件滤波

网友T:
若使用浮空模式,必须外接上拉/下拉电阻,否则引脚易受干扰。

网友U:
禁用中断嵌套

网友V:
你软件防抖用的什么方式,直接在中断里面计数,达到计数次数以后再判断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