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Flash擦写频繁后写入失败,像是擦除没彻底完成

楼主(2025-11-04):
系统中定期存储参数到内部Flash,用久了后发现写入失败率上升。擦除操作能执行,但数据有时写不进去。感觉像擦除周期没完全结束或者页老化。

楼主:
写久了Flash就像“累了”,得给它歇会儿。

网友A:
L0系列的Flash寿命确实不算高,频繁写容易老化。

网友B:
你试过加个写完成检测吗?

网友C:
有时候擦除完需要等更长时间。

网友D:
我之前用双页交替写解决了。

网友E:
可能是电压不够导致擦除不彻底。

网友F:
看下是不是在中断里写Flash,容易冲突。

网友G:
我觉得应该先验证擦除标志再写。

网友H:
加个CRC校验能避免写错数据被误判。

网友I:
Flash真是个慢性坑,用EEPROM更省心。

网友J:
Flash寿命到了

网友K:
频繁擦写同一扇区,会导致该扇区老化,擦除不彻底或写入失败。

网友L:
避免反复擦写同一扇区,可以设计一个循环缓冲区如多个扇区轮换使用。

网友M:
可以用4个扇区轮流存储参数,分散擦写次数。

网友M:
如果参数更新非常频繁,考虑外接 FRAM 或 EEPROM,擦写寿命更高。

网友N:
在擦除或写入后,必须等待FLASH_SR寄存器的 BSY 位清零,并检查EOP标志。

网友O:
如果使用HAL库,要用HAL库的阻塞模式

网友P:
电源波动或电压不足可能导致操作失败。

网友Q:
STM32L0 的 Flash 操作电压范围通常为 2.0V~3.6V,低于 2.0V 可能无法正常擦写。

网友R:
在Flash操作期间,禁用中断并退出低功耗模式,避免操作被打断。

网友S:
建议不要每次参数变化都立即写入Flash,可以缓存数据,定期批量写入。

网友T:
可以考虑外接FRAM/EEPROM

网友U:
分散擦写次数

网友V:
可以考虑通过软件模拟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