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 调试器是否限制加载的镜像文件数量

楼主(2025-11-04):
我需要调试多个 axf 文件。在 “调试配置(debug configurations)”→“启动(Startup)” 选项中,我添加了包含调试信息的 axf 文件。
最多加载 4 个文件时一切正常,但当加载第 5 个文件时,调试器会弹出如下提示:
"Failed to insert all hardware breakpoints:You may have requested too many hardware breakpoints/watchpoints"
之后调试会话就会终止。

网友A:
加载多个 .axf 文件,每个文件可能都尝试设置断点,导致超出限制。

网友B:
减少断点数量,手动删除不必要的断点,禁用自动断点。

网友C:
用软件断点如果适用。

网友D:
不要同时加载多个 .axf 文件,分开调试程序

网友E:
升级STM32CubeIDE和 ST-Link 驱动到最新版本

网友F:
可以用GDB命令手动控制断点

网友G:
STM32 芯片的硬件断点数量有限,加载多个 .axf 文件可能导致断点数量超出限制。

网友H:
减少断点数量,只保留关键断点。

网友I:
分开调试多个程序,避免同时加载多个 .axf 文件。

网友J:
检查调试配置,避免不必要的自动断点设置。

网友K:
升级工具链,用最新版本的 STM32CubeIDE 和 ST-Link 驱动。

网友L:
这个错误表明你在调试时遇到了硬件断点数量的限制。

网友K:
在支持的软件断点区域中,优先使用软件断点

网友M:
如果无法减少断点,可以每次只加载必要的AXF文件,调试完成后卸载再加载下一个。

网友N:
可以用printf或串口日志替代部分断点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