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东软8位MCU闭坑指南(ES7P7021)

楼主(2025-11-0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简介
        这里用的单片机为ES7P7021,采用8位RISC内核,2KB的FLASH,128bit的RAM。编译器使用东软提供的iDesigner,开发过程中编译器和单片机有一些地方使用时一些常见问题需要注意下。

1.RAMclear()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来清除RAM内存数据,调用这个函数时,需要在这个函数后进行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在全局变量的定义处初始化是没作用的,因为初始化之后,运行了这个函数,就清除了RAM中所有变量数据,所以,即使全局变量初始化了数值,数据还是0。

        正确操作如下:

         RAMclear();
         ParaInit();

2.外部中断配置问题?

        先看下面外部中断配置程序,这里配置了两个外部中断,都是配置为上升沿唤醒。

      我第一次配置是用的屏蔽的代码配置,两个外部中断单独配置的,实际测试发现只能唤醒其中一个,经过研究规格书才发现, 如果有两个外部中断触发,配置时需注意不能单独配置,单独配置会导致有一个中断脚配置不成功,无法使用,需采用位操作,一起配置。

        也不能先配置一个,再或配置另一个,原因如下图:

3.工具链选择问题

        当编译器报下面错误时,这个问题是表示工具链不对,需要重新选择下工具链,当前最新的是HRCC V1.2.0.145,选择后无报错。

  设置工具链,如下图所示:

4.仿真异常

    当仿真的时候,出现仿真异常无法DEBUG的现象吗,这个问题一般是配置字中烧录引脚不对,需要重新选择下,选择对应的脚,就可以仿真了。

  烧录引脚选择如下图所示:

5.总结

        整个开发过程中,东软的MCU开发起来不难,但是总会遇到一些小问题,也很快就能解决,使用时需要注意下即可。

        重要的是对编译器要了解,调用外设按照提供的外设例程调用,当遇到奇怪问题时,不要慌,先检查一遍代码,再认真看看规格书,问题很快就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