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针对STM32F0的外部中断配置和防抖处理代码示例(基于HAL库)

楼主(2025-11-04):
c
// 1. GPIO初始化(上拉输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根据按键电路选择上拉或下拉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2. 外部中断配置(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0};
EXTI_InitStruct.Line = EXTI_LINE_0;
EXTI_InitStruct.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HAL_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3. NVIC配置(优先级2,子优先级1)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2, 1);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 4. 中断回调函数(状态机防抖)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static uint8_t debounce_count = 0;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if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RESET) {
            debounce_count++;
            if (debounce_count >= 3) {  // 连续3次检测到低电平
                debounce_count = 0;
                // 执行按键处理逻辑
            }
        } else {
            debounce_count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