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识别有时候断断续续,好像设备在犹豫要不要上线

楼主(2025-11-05):
最近做的U盘功能有点诡异,有时候插上电脑就能识别,有时候半天没反应,好像设备在犹豫要不要上线。电源纹波和上拉都查过了,固件层面怀疑是初始化顺序问题,但没抓到关键点。

网友A:
看起来更像是初始化时序不对,可以抓包确认一下。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VBUS检测延迟太短。

网友B:
你试试在USB初始化前加一点延时,有时枚举需要时间。

网友C:
可能是供电稳定性问题,USB PHY对电压挺敏感的。

网友D:
我建议抓一下DP线信号,看是不是握手没完成。

网友E:
有可能是时钟源没稳定,48MHz抖动会导致不识别。

网友F:
你用的线材是不是太长?我之前换了短线就正常了。

网友G:
检查一下Cube配置里的中断优先级,别被别的中断打断。

网友H:
我试过关掉低功耗模式后就稳定了,可能是睡眠影响。

网友I:
也许是主机端的问题,有些老笔记本对USB 3.0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