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输出PWM时偶尔乱跳,像是时基突然飘了一下

楼主(2025-11-05):
做电机控制时发现PWM有时会乱跳,逻辑分析仪能看到周期突然变化一下。怀疑时钟源干扰,但系统主频挺稳。用不同通道也有类似问题,不确定是同步机制没搞对还是寄存器没锁好。

网友A:
也许可以用Shadow模式缓存一下寄存器。

网友B:
你开了同步模式吗?有时候主从定时器没配好就会乱跳。

楼主:
我猜可能是DMA干扰了寄存器更新,试着关掉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中断里改PWM占空比?那会造成瞬时抖动。

网友D:
G4的PWM模块挺灵敏的,更新事件配置要仔细看。

网友E:
有时候PLL锁相环抖动也会带出这种现象。

网友F: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死区时间设错了。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主时钟有没有小抖动。

网友H:
检查CubeMX里有没有意外开启预分频。

网友I:
我怀疑是ARR更新时没同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