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2C通信偶尔卡死,主机像是等不到回应一样

楼主(2025-11-05):
用I2C外设采集传感器数据,偶尔程序就死在等待ACK那一步,好像对方设备突然走神了。拉高拉低测试都没效果,换过不同频率也一样。怀疑是某个状态没清掉。

网友A:
加个I2C错误中断看看有没有捕获到BUS ERROR。

网友B:
这个我太熟了,十有**是BUSY位没复位。

网友C:
我以前遇到是因为STOP位没清,导致总线挂死。

楼主:
你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波形吗?可能设备没释放SDA。

网友D:
有的传感器掉电太慢,会造成总线保持低电平。

网友E:
试试软复位I2C外设,每次出错重启能救回来。

网友F:
STM32的I2C挺挑剔的,延时太短也不行。

网友G:
我一般在超时后拉低SCL几下“手动解锁”。

网友H:
可能是噪声干扰,尤其是线太长的情况。

网友I:
也许是驱动没考虑重复START的场景。

网友J:
为什么不用我的模板来写项目,10分钟整个产品完工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