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ADC采样结果抖得离谱,像喝了咖啡一样

楼主(2025-11-05):
ADC采样电压稳定输入,但转换结果一直跳来跳去,滤波都压不住。参考电压和地都查过没问题,怀疑内部通道切换或者采样时间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之前直接用均值滤波,抖动小多了。

网友B:
G0系列ADC要注意采样时间太短会导致误差。

网友C:
我加了个小电容在输入端,抖动明显减少。

网友D:
是不是内部通道复用了?那得注意切换延迟。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DMA没对齐,取数有偏移。

网友E:
有时候内部参考电压会随温度漂一点。

网友F:
我遇到过,是因为供电地线没焊好。

网友G:
可以先试单通道采样排除多通道干扰。

网友H:
采样时间建议设到最长试试看。

网友I:
ADC校准做了吗?不校准会差挺多。

网友J:
像喝了咖啡一样

网友J:
像打了鸡血一样

网友J:
多通道扫描时,通道切换瞬间引入噪声,导致采样值跳变。

网友K:
在CubeMX中配置ADC为“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避免单次转换后停止,减少通道切换频率。

网友L:
在通道切换后插入1-2个ADC时钟周期的延迟,确保采样电容稳定。

网友M:
采样时间可能过短吧

网友N:
可能ADC时钟频率过高或不稳定

网友O:
启用硬件过采样,通过提升分辨率平滑噪声

网友P:
启用连续转换模式,插入稳定延迟

网友Q:
延长采样时间至247.5周期,降低信号源阻抗

网友R:
分频ADC时钟至≤14MHz,避免时钟干扰

网友S:
启用硬件过采样,优化PCB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