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时间偶尔跳回1970年,像失忆了一样

楼主(2025-11-05):
RTC运行几天后有时候会突然跳回1970年1月1日,好像自己失忆。备份电池稳压没问题,怀疑是唤醒过程里初始化覆盖了时间。

网友A:
可能是Vbat切换瞬间电压不稳导致寄存器掉电。

网友B:
我猜是你在初始化时没判断BKP标志位。

网友C: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新上电会重写RTC。

网友D:
有可能是备份域被复位了,检查一下RCC设置。

网友E:
我后来在代码里加了RTC检测逻辑才解决。

网友F:
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唤醒时容易触发复位。

楼主:
我以前备份电池压降时也会这样。

网友G:
有时Cube生成代码默认会清RTC。

网友H:
你看下写入时间的函数有没有被调用两次。

网友I:
我加了判断__HAL_RTC_IS_BACKUP_REGISTER_RESE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