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频繁报错,好像总线在“打喷嚏”

楼主(2025-11-05):
CAN总线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报错,Error Passive频繁跳。波特率一致、终端电阻也正常。感觉像是时序偶尔漂,或者有节点在乱发。

网友A:
有些收发器芯片温漂大,会影响采样点。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后来发现是地线不共地造成的。

网友C:
可能是有个节点上送了错误帧。

网友D:
你抓下CAN信号看看波形是否干净。

网友E:
终端电阻虽然有,但阻值不对也会出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采样点设置,太靠边会容易出错。

网友G:
我建议关掉自动重传看看具体哪帧出错。

楼主:
有时供电干扰也能造成CAN抖动。

网友H:
是不是线太长了?反射也会出错。

网友I:
我试过换到500kbps就稳定了,说明时序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