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按键输入总是误触,好像风吹草动都能触发中断

楼主(2025-11-05):
做个简单的按键中断输入,发现稍微碰一下就会连触几次,有时候甚至自己触发。加了软件延时也不太稳,怀疑是防抖逻辑写得不对。

网友A:
防抖时间建议设到20~30ms比较合适。

网友B:
加个硬件RC滤波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C:
我建议用定时器延迟判断,比延时好控制。

网友D:
是不是用了外部上拉?电平容易抖。

网友E:
我一般用状态机方式处理防抖,挺稳。

网友F:
中断触发沿设成双沿试试,能抓住变化。

网友G:
可能是键盘膜太软,机械抖动大。

网友H:
Cube的GPIO配置里记得开上拉。

网友I:
可以在中断里先置标志,再主循环里处理。

楼主:
我以前因为线太长也会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