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PU is not initialized,FPU未初始化

楼主(2025-11-05):
STMcubeMX 生成的源代码弹出了一个警告,提示我需要解决 “#warning "FPU is not initialized"“FPU 未初始化” 的问题。
我还没使用 FPU(浮点运算单元),为什么生成的代码也有经过?

网友A:
芯片支持FPU但未启用

网友B:
即使你的代码未直接使用浮点运算,某些库可能隐式调用浮点指令。

网友C:
编译器在优化级别 -O2 或 -O3 下,可能自动将某些运算转换为浮点指令

网友D:
如果启用了FreeRTOS、USB库或CMSIS-DSP等模块,它们可能默认假设FPU可用,从而触发警告。

网友E:
在STM32CubeMX中启用FPU

网友F:
如果不想重新生成代码,可以手动修改启动文件

网友G:
在STM32CubeIDE中修改编译器标志,禁止生成浮点指

网友H:
试试忽略警告

网友I:
在CubeMX中启用FPU,重新生成代码

网友J:
编译器添加 -mfloat-abi=s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