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h 文件中定义变量并在 main.c 中引用的问题

楼主(2025-11-05):
我有一个 main.c 文件和一个 main.h 文件,main.c 中包含了 main.h。
如果我在 main.h 中写入:const uint16_t dacValues [NUMBER_MSMNTS] = {273, 769, 1390, 2631};
然后在 main.c 中使用这个变量,会出现一个错误,错误信息如下:./Core/Src/stm32l4xx_hal_msp.o:D:/STM32_FW/SWS-SIPM-01/Debug/../Core/Inc/main.h:93: multiple definition of `dacValues'; ./Core/Src/main.o:D:/STM32_FW/SWS-SIPM-01/Debug/../Core/Inc/main.h:93: first defined here
当然,把这个变量移到 main.c 中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通常是因为头文件被多个源文件包含,导致数组被多次定义。

网友B:
用extern声明,将定义放在一个源文件中。

网友C:
在头文件中声明变量为extern,然后在main.c中定义该变量。

网友D:
头文件被多次包含导致的

网友E:
const变量默认具有静态存储期,且在C语言中默认具有外部链接性。这意味着它会被暴露到全局符号表中,导致重复定义。

网友F:
推荐用extern声明加单一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