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1、开发环境搭建和示例程序运行

楼主(2025-11-05):
感谢21ic论坛和英飞凌提供的PSoC6 AI Evaluation Kit的测评机会。开发套件的实物如下,开发板是卡片形式,使用Type-C USB接口作为通讯接口,便于携带和安装。

1 开发板资料和介绍

英飞凌官方的介绍页面可以找到开发板的相关资料、开发软件下载链接等开发涉及到的资料。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evaluation-boards/cy8ckit-062s2-ai/

通过页面上的选项栏,可以查看开发板相关的开发板使用手册、硬件原理图等资料。

开发板搭载PSoC 6作为主控,搭配CYW43439无线模块提供网络连接功能。板载惯性传感器、磁力计、气压传感器、60GHz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模块。配合DEEPCRAFT Studio机器学习平台在开发板上部署边缘AI模型,实现AI原型开发和评估。

Getting started with CY8CKIT-062S2-AI: PSOC 6 AI Evaluation Kit 从页面上获取开发板的快速使用手册,获取开发板的使用和资源概览。

手册中介绍开发板元器件的数量和分布,主控MCU、传感等应用芯片分布在开发板的正面,在小尺寸的PCB上集成如此多的元件,让这块开发板能实现多种功能。

2 开发环境搭建

粗略了解开发板的资源和相关资料,接下来要安装需要的开发环境相关的软件。

2.1 ModusToolBox工具链安装

ModusToolBox Installation Guide
介绍如何安装,文档详细介绍如何安装ModusTool Box相关的软件。需要安装的软件有多个,要耐心读完开发指南,避免使用的时候无从下手。而且官方的文档会经常更新,在安装最新的工具链时,从官网获取相关资料进行安装。

下载ModusToolBoxSetupInstaller并安装,安装模式选择推荐的选项,避免出现因为环境变量缺失导致的问题。

ModusToolBoxSetuo管理Infineon开发工具链涉及的软件的安装,在最新版本中提供默认安装和自定义安装两种模式,可以先通过默认选项安装必要的编译工具链和软件包,再通过自定义选项选择需要的额外软件包。

软件包选择界面中可以看到图中默认安装和自定义安装的软件包勾选状态,接下来是下载和安装。

在线安装对网络的要求高,对网络不稳定和无法访问网络的用户,参考ModusToolBox 离线安装指南对如何进行离线安装进行介绍。

2.2 VSCode拓展安装和Profile管理

Infineon的IDE有自带的Eclipse IDE和VSCode两种方式,官方推荐使用VSCode,参考Infineon VSCode用户手册安装必要的拓展,即可在VSCode开发InfineonMCU 应用程序

VSCode中使用多个扩展时很麻烦,这是可以使用VSCode的Profile功能对扩展进行管理,关于Profile功能的具体使用可以查看VSCode官网的使用说明。在VSCode中进入Profile管理界面创建一个Infineon的Profile对相关的拓展进行管理。

根据手册中提升安装对应的VScode扩展。使用VSCode打开对应的文件时,选择使用对应的Profile即可实现VSCode扩展的切换,可以避免不同开发环境中出现的拓展冲突问题。

3 工程创建

ModusToolBox开发套件提供ModusToolbox dashboard用于创建应用程序、管理软件等。

3.1 本地数据库管理

打开DashBoard,根据IDE类型创建对应的工程。

在Project Creator界面中打开ModusToolbox enviroment设置界面。

其中可以对本地的开发内容进行管理,通过界面的连接打开lcs manager的使用说明查看具体的操作,在本地建立数据库,管理程序创建的相关内容,便于网络不稳定时进行开发。

打开modus_shell命令行工具。

根据手册中的说明,切换工具路径到lcs_manager_cli所在的文件夹。或者指定其完整路径运行lcs_manager_cli程序。

在本地创建数据库时,由于存在依赖项的问题,官方推荐拉去整个数据,避免出现缺少依赖项的问题。在modus_shell中运行以下指令即可创建本地数据库。

$HOME/ModusToolbox/tools_3.6/lcs-manager-cli/lcs-manager-cli --add-all

拉取完成后,修改ModusToolbox的操作模式为本地,即可使用本地仓库创建应用。

最新的VSCode扩展ModusToolbox Assistant在完成上述操作时会出现找不到本地仓库的情况,VSCode中使用本地模式无法使用本地的数据库,但是可以通过ModusToolbox Dashboard进行离线创建应用程序的操作,或者改回在线模式进行程序的创建。

3.2 示例程序创建

完成上述设置后,使用Project Creator创建开发板的Wifi-Scan示例程序并烧录到开发板。

选择对应开发板硬件的BSP板级支持包

选择对应的示例程序并指定工程名称

从创建工程的log中可以看到在本地创建模式下从本地数据库中拉取代码的log输出。

3.3 程序编译和烧录

通过VSCode的File->Open WorkSpace From File,打开工程目录中的.workspace文件。

如果使用Profile管理VSCode扩展,需要切换到支持ModusToolbox的Profile。新版的ModusToolbox扩展中没有侧边栏的扩展菜单,需要从右上角的图标打开ModusToolbox页面,在Application选项卡中对工程进行编译和下载。

通过USB Type-C连接开发板的KP3-USB口,点击页面上的Program即可烧录程序到开发板上。

设置串口调试工具的通讯参数为115200-8-n-1,可以看到相应的串口输出数据。

4 总结

英飞凌的ModusToolBox工具链在不断变化,软件的界面不断更新,在使用最新版本开发时,需要参考官方的最新文档来操作。不过软件套件中的DashBoard中可以找到相关的操作说明,软件界面在不断变化,当说明书和实际不同时,需要开发者自己探索。或许这也是命令行开发受欢迎的原因,适应新的软件版本的成本低。不过图形化的工具集成度更高,更容易上手。CY8CKIT-062S2-AI支持的BSP和示例程序,可以快速验证开发板的功能和验证工具链是否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