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CubeIDE 从 GCC 9 切换到 GCC 10 后出现链接器错误。

楼主(2025-11-05):
我将工具链从之前一直正常工作的 “GNU Tools for STM32 (9-2020-q2-update)” 切换到较新的 “GNU Tools for STM32 (10.3-2021.10)” 时,出现了一些链接器错误。完全相同的代码在旧工具链上能正常编译,但在新工具链上会抛出这些错误。
控制台输出:
23:30:06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STM32F030F4P6 ****
make -j24 all
arm-none-eabi-g++ -o "STM32F030F4P6.elf" @"objects.list" -lstm32f030f4p6 -lcmos0 -mcpu=cortex-m0 -T"C:\Users\Admin\Desktop\Projekte\Embedded\Dev Board STM32F030F4P6\Software\STM32F030F4P6\STM32F030F4P6 Dev Board Linker Script.ld" --specs=nosys.specs -Wl,-Map="STM32F030F4P6.map" -Wl,--gc-sections -nostartfiles -nodefaultlibs -nostdlib -static -L"C:\Users\Admin\Desktop\Projekte\Embedded\DeviceDriver\STM32F030F4P6\API\Lib" -L"C:\Users\Admin\Desktop\Projekte\Embedded\CMOS\API\Lib" --specs=nano.specs -mfloat-abi=soft -mthumb -Wl,--start-group -lc -lm -lstdc++ -lsupc++ -Wl,--end-group

网友A:
旧工具链生成的库可能与新工具链不兼容。

网友B:
链接器脚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C:
检查链接脚本STM32F030F4P6 Dev Board Linker Script.ld是否适配新工具链。

网友D:
-lstdc++ -lsupc++可能在新工具链中需要额外配置。检查是否缺少C++标准库的路径,或尝试添加-L指向新工具链的libstdc++路径

网友E:
建议用新工具链重新编译所有第三方库,库文件与工具链版本要一致。

网友F:
新工具链可能使用了不同版本的C库或标准库,导致符号解析失败。

网友G:
可能是库依赖顺序问题,调整库顺序,基础库在右侧

网友H:
--specs=nosys.specs和--specs=nano.specs可能存在冲突

网友I:
移除--specs=nosys.specs,仅保留nano.specs。

网友J:
检查-L指定的库路径是否存在,库文件(如.a)有咩有损坏。

网友K:
旧工具链生成的库可能未重新编译,导致符号不兼容。

网友L:
用新工具链重新编译所有第三方库。

网友M:
检查-mfloat-abi=soft是否与硬件浮点单元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