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35的ADC驱动

楼主(2025-11-05):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外设介绍
根据APM32F035的用户手册描述,ADC12位精度,16个外部通道和3个内部通道,即总共19个通道。检查APM32F035的数据手册,得到如下的通道情况:
ADC通道
引脚/功能
说明
ADC_CH0
PA2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
PA3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2
PA4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3
PA5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4
PA0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5
PA1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6
PA6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7
PA7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8
PB0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9
PB1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0
PC0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1
PC1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2
PB10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3
PC3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4
PC4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5
PC5
引脚需配置为模拟
ADC_CH16
温度传感器
需使能寄存器位ADC_CCFG.TSEN
ADC_CH17
参考电压
需使能寄存器位ADC_CCFG.VREFEN
ADC_CH18
VDD/2
需使能寄存器位ADC_CCFG.HLAF_VDDEN
根据用户手册24.3.1 ADC引脚和内部信号”章节介绍得知,ADC的参考电压为VDDA,即对应MCU的引脚号9,同时ADC输入范围为:VSSA ~ VDDA

2. 硬件
APM32F035x8 MINI

3. 驱动介绍
首先使用结构体信息方式组织代码,是为了初始化时能更精简代码,减少代码的冗余度;同时,数组信息的方式也能更清晰明了的展示ADC各个通道与引脚的对应关系。
另外,对于全新项目的开发,硬件板首版调试完成后,一般都存在调整IO引脚的需求,硬件第二版的ADC使用IO的调整,只需要更改数组的内容即可,无需更改函数接口内部代码。同时,枚举ADC_CH内部的各个成员命名可以更改为对应功能的名称,例如温度为ADC_TEMP,压力为ADC_PRESS,方便见名知义,应用层调用理解方便。
好的代码风格和命名也是提升产品质量的一部分,能避免后续团队维护代码理解错误,进而影响到产品质量。
typedef struct {
    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uint32_t    AHBPeriph;
    uint32_t    adc_channel;
} adc_ch_info_t;
/* ADC信息 */
static adc_ch_info_t adc_ch_info[] = {
    {GPIOA,     GPIO_PIN_2,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0 },
    {GPIOA,     GPIO_PIN_3,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1 },
    {GPIOA,     GPIO_PIN_4,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2 },
    {GPIOA,     GPIO_PIN_5,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3 },
    {GPIOA,     GPIO_PIN_0,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4 },
    {GPIOA,     GPIO_PIN_1,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5 },
    {GPIOA,     GPIO_PIN_6,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6 },
    {GPIOA,     GPIO_PIN_7,    RCM_AHB_PERIPH_GPIOA,    ADC_CHANNEL_7 },
    {GPIOB,     GPIO_PIN_0,    RCM_AHB_PERIPH_GPIOB,    ADC_CHANNEL_8 },
    {GPIOB,     GPIO_PIN_1,    RCM_AHB_PERIPH_GPIOB,    ADC_CHANNEL_9 },
    {GPIOC,     GPIO_PIN_0,    RCM_AHB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0 },
    {GPIOC,     GPIO_PIN_1,    RCM_AHB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1 },
    {GPIOB,     GPIO_PIN_10,   RCM_AHB_PERIPH_GPIOB,    ADC_CHANNEL_12 },
    {GPIOC,     GPIO_PIN_3,    RCM_AHB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3 },
    {GPIOC,     GPIO_PIN_4,    RCM_AHB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4 },
    {GPIOC,     GPIO_PIN_5,    RCM_AHB_PERIPH_GPIOC,    ADC_CHANNEL_15 },
    {NULL,     0,               0,                      ADC_CHANNEL_16 },   /* 温度 */
    {NULL,     0,               0,                      ADC_CHANNEL_17 },   /* Vref_in */
    {NULL,     0,               0,                      ADC_CHANNEL_18 },   /* VDD/2 */
};

/*
* @brief       引脚初始化
*
* @param       ch: 通道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gpio_init(enum ADC_CH ch)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if ((ch < ADC_CH_NUM) && (adc_ch_info[ch].port != NULL))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adc_ch_info[ch].AHBPeriph);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adc_ch_info[ch].pin;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adc_ch_info[ch].port, &gpioConfig);
    }
}
enum ADC_CH {
    ADC_CH0,
    ADC_CH1,
    ADC_CH2,
    ADC_CH3,
    ADC_CH4,
    ADC_CH5,
    ADC_CH6,
    ADC_CH7,
    ADC_CH8,
    ADC_CH9,
    ADC_CH10,
    ADC_CH11,
    ADC_CH12,
    ADC_CH13,
    ADC_CH14,
    ADC_CH15,
    ADC_CH16,
    ADC_CH17,
    ADC_CH18,

    ADC_CH_NUM
};

如下为轮询方式执行ADC转换,开始ADC转换前,必须确保寄存器位ADC_STS.ADCRDY**为置1已准备好状态,当ADC_STS.EOC**1表明ADC已经转换完成,可以从寄存器ADC_DATA获取转换之后的数据。
注意:ADC的采样时间最短能配置多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时间过短,通道的建立时间不足,将导致转换结果不正确,误差较大。通道16~19,需开启对应的使能位。
轮询方式的ADC转换代码比较简单,但在需要多通道使用的场景下,此方式效率较低。
/*
* @brief       ADC初始化
*
* @param       ch: 通道
                multi: 是否连续采样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init(enum ADC_CH ch, uint8_t multi)
{
    ADC_Config_T adcConfig;

    if (ch < ADC_CH_NUM)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adcConfig.scanDir      = ADC_SCAN_DIR_UPWARD;
        if (multi == 0) {
            /* Set convMode continous*/
            adcConfig.convMode   = ADC_CONVERSION_SINGLE;
        } else {
            adcConfig.convMode   = ADC_CONVERSION_CONTINUOUS;
        }
        adcConfig.seqMode      = ADC_SEQ_MODE_DISABLE;
        adcConfig.seqGapTime   = 0;
        adcConfig.extTrigConv1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adcConfig.extTrigEdge1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extTrigConv2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adcConfig.extTrigEdge2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extTrigConv3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adcConfig.extTrigEdge3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_Config(&adcConfig);
        if (ch == ADC_CH16) {
            ADC_EnableTempSensor();
        } else if (ch == ADC_CH17) {
            ADC_EnableVrefint();
        } else if (ch == ADC_CH18) {
            ADC_EnableHalfVDD();
        }
        ADC_ConfigChannel(adc_ch_info[ch].adc_channel, ADC_SAMPLE_TIME_41_5);
        /* Calibration*/
        ADC_ReadCalibrationFactor();
        /* Enable ADC*/
        ADC_Enable();
    }
}

/*
* @brief       ADC启动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art(void)
{
    /* Wait until ADC is ready */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FLAG_ADRDY));
    ADC_StartConversion();
}

/*
* @brief       ADC停止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op(void)
{
    ADC_StopConversion();
}

/*
* @brief       ADC值获取
*
* @param       None
*
* @retval      AD值
*
*/
uint16_t bsp_adc_get_value(void)
{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FLAG_CC) == RESET);
    ADC_ClearStatusFlag(ADC_FLAG_CC);
    return ADC_ReadConversionValue();
}

如下为通过DMA方式执行ADC转换,相比轮询方式,需要多配置一个DMA外设,配置代码略微复杂一些,但在多通道使用场景下,DMA方式的效率更高。
通过DMA方式启动ADC转换,只要开启ADC转换即可,通道转换后的ADC数据,DMA将逐个自动搬移到配置的地址空间,按照ADC转换的通道顺序排放,待ADC完成所有通道的转换,DMA也自动关闭,可自行使用数据。
注意:DMA的数据传输方向需配置为外设到存储器的方向,ADC数据为12位有效数据,DMA需配置为半字(16bit)传输,存储数组需为16位;另外可开启DMA的传输完成中断,通过中断获知ADC完成所有通道的转换。
/*
* @brief       ADC初始化
*
* @param       membuf: 存储地址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init(uint16_t *membuf)
{
    ADC_Config_T adcConfig;
    DMA_Config_T dmaConfig;

    uint32_t ch = ADC_CHANNEL_0 | ADC_CHANNEL_1 | ADC_CHANNEL_2 | ADC_CHANNEL_3 | ADC_CHANNEL_4 | \
            ADC_CHANNEL_5 | ADC_CHANNEL_6 | ADC_CHANNEL_7 | ADC_CHANNEL_8 | ADC_CHANNEL_9 | \
            ADC_CHANNEL_10 | ADC_CHANNEL_11 | ADC_CHANNEL_12 | ADC_CHANNEL_13 | ADC_CHANNEL_14 | \
            ADC_CHANNEL_15 | ADC_CHANNEL_16 | ADC_CHANNEL_17 | ADC_CHANNEL_18;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DMA);

    /* DMA配置 */
    DMA_ConfigStructInit(&dmaConfig);
    dmaConfig.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
    dmaConfig.circular = DMA_CIRCULAR_DISABLE;
    dmaConfig.memoryTomemory = DMA_M2M_DISABLE;
    dmaConfig.priority = DMA_PRIORITY_LEVEL_LOW;
    dmaConfig.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
    dmaConfig.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dmaConfig.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SIZE_HALFWORD;
    dmaConfig.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SIZE_HALFWORD;
    dmaConfig.bufferSize = ADC_CH_NUM;
    dmaConfig.memoryAddress = (uint32_t)membuf;
    dmaConfig.peripheralAddress = (uint32_t)&ADC->DATA;
    DMA_Config(DMA_CHANNEL_1, &dmaConfig);
    DMA_Enable(DMA_CHANNEL_1);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 Set resolution*/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Set dataAlign*/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 Set scanDir*/
    adcConfig.scanDir    = ADC_SCAN_DIR_UPWARD;
    /* Set single */
    adcConfig.convMode   = ADC_CONVERSION_SINGLE;
    adcConfig.seqMode      = ADC_SEQ_MODE_DISABLE;
    adcConfig.seqGapTime   = 0;
    adcConfig.extTrigConv1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adcConfig.extTrigEdge1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extTrigConv2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adcConfig.extTrigEdge2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extTrigConv3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adcConfig.extTrigEdge3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_Config(&adcConfig);
    ADC_EnableTempSensor();
    ADC_EnableVrefint();
    ADC_EnableHalfVDD();
    ADC_ConfigChannel(ch, ADC_SAMPLE_TIME_71_5);
    /* Calibration*/
    ADC_ReadCalibrationFactor();
    /* Enable ADC*/
    ADC_Enable();
    ADC_EnableDMA();
}

/*
* @brief       ADC启动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art(void)
{
    DMA_Disable(DMA_CHANNEL_1);
    DMA_SetDataNumber(DMA_CHANNEL_1, ADC_CH_NUM);
    DMA_Enable(DMA_CHANNEL_1);
    /* Wait until ADC is ready */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FLAG_ADRDY));
    ADC_StartConversion();
}

/*
* @brief       ADC停止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adc_stop(void)
{
    ADC_StopConversion();
}

/*
* @brief       ADC完成
*
* @param       None
*
* @retval      完成结果
*
*/
uint8_t bsp_adc_complete(void)
{
    uint8_t ret = 0;

    if (DMA_ReadStatusFlag(DMA_FLAG_TF1) != RESET) {
        DMA_ClearStatusFlag(DMA_FLAG_TF1);
        ret = 1;
    }

    return ret;
}

APM32F035内部的TS传感器,对应ADC的内部通道16,将ADC转换值转换为电压后,可通过如下公式转换为温度值,通过这个传感器,可间接估算产品运行的大概环境温度。其中公式内的VsensorADC采样值转换后的电压值,而V25Slope可查APM32F035的数据手册“6.10.2 温度传感器特性”章节获得。
/*
* @brief       温度值转换
*
* @param       value: 码值
*
* @retval      温度值
*
*/
float bsp_ts_convert(uint16_t value)
{
    float ts = 0.0f;
    float mv = 0.0f;
#define V25     (1420.0f)   /* 25oC 时的电压(数据手册) */
#define SLOPE   (4)         /* mV/℃,平均斜率(数据手册) */

    /* 转为电压值 */
    mv = 3300.0f * value / 4095;
    /* 转为温度值(公式来源为用户手册) */
    ts = (V25 - mv) / SLOPE + 25;

    return ts;
}

4. 测试
测试代码如下,需注意开启新一轮ADC转换前,需等上一次的转换结束。同时,在将ADC转换值转换为电压时,需注意计算公式内的数据精度丢失问题,所以adc_ch_value先转为float类型再开始计算。
<i>uint16_t adc_ch_value[ADC_CH_NUM];
float adc_ch_voltage[ADC_CH_NUM];
float temp_sensor;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bsp_adc_gpio_init();
    bsp_adc_init(adc_ch_value);
    bsp_adc_start();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if (bsp_adc_complete() != 0) {
        for (uint8_t i = 0; i < ADC_CH_NUM; i++) {
            adc_ch_voltage[i] = ((float)adc_ch_value[i]) / 4095 * 3.3f;
            temp_sensor = bsp_ts_convert(adc_ch_value[ADC_CH16]);
        }
        bsp_adc_start();
    }
}</i>

5. 详细代码
ADC轮询驱动代码:
ADC使用DMA驱动代码:

网友A:
这代码与分层设计又简洁,又工整

网友B:
楼主的代码写得真是规矩。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