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AC6编译器注意事项

楼主(2025-11-05):
Questions在使用ARMCompiler version 6(AC6)时,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形之一:
n  情形一 代码执行效率低
n  情形二 堆栈需求增加
n  情形三 脱机运行失败
n  情形四 printf无法打印
Answer
n  情形一 代码执行效率低
可能是没有选择AC6默认优化等级 –Oz image size,而手动选择了AC5的默认优化等级-O0导致,调整为默认优化等级可解决。
n  情形二 堆栈需求增加
使用AC6编译器 –O0优化等级时,n级条件表达式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栈需求。
调整为–O0以外的优化等级可解决。
n  情形三 脱机运行失败
使用AC6编译器 –O0优化等级时,未选择微库,偶尔会造成脱机运行失败(调试仿真下可使用,拔掉下载器运行就失败)。
将微库选项勾起可解决。
n  情形四 printf无法打印
这是由于AC6对printf初始化与AC5有区别导致。
修改方法:以AT32BSP的printfexample举例。
注意:雅特力官网最新版BSP无此问题。printf路径:\project\at32f403a_407_board\at32f403a_407_board.c
在BSP路径\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usart\printf找到at32_board.c,原代码写法如下:

/* Suport printf function, useMicroLib is unnecessary */

#ifdef 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endif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修改后代码如下,该修改方式使得AC5,AC6编译器都可以正常使用printf函数:

/* suport printf  function, usemicrolib is unnecessary */

#if (__ARMCC_VERSION  > 6000000)

  __asm (".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

  void _ttywrch(int ch)

  {

    ch = ch;

  }

  FILE __stdout;

#else

#ifdef 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endif

#endif

#if defined ( __GNUC__  ) && !defined (__clang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类型:MCU应用
适用型号:AT32全系列
主功能:AC6编译器

网友A:
是要注意相关编译优化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