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VIPER06XS 辅助电源 IC 为 WPT 接收器提供辅助供电的效率表现及宽输入电压适配能力

楼主(2025-11-07):
ST VIPER06XS 辅助电源IC 为 WPT 接收器提供辅助供电的效率表现及宽输入电压适配能力

网友A:
ST VIPER06XS 作为高集成度离线式 PWM 控制器 IC,在为 WPT(无线电力传输)接收器提供辅助供电时,凭借其宽电压适配特性适配 WPT 接收器的电压波动场景,且依托低损耗设计实现高效供电

网友B:
常规工况下高效供电,适配 WPT 辅助供电低损耗需求:该芯片具备突发模式运行能力且自身功耗极低,这一特性使其在 WPT 接收器不同负载工况下都能维持较高效率。

网友C:
WPT 接收器的辅助供电通常用于驱动控制芯片、传感器等低功耗部件,负载波动范围较大,而突发模式可在轻载时减少无效能量消耗,避免传统电源 IC 轻载效率大幅下降的问题,保障辅助供电链路的能量利用率,契合 WPT 系统整体节能需求。

网友D:
特定拓扑下逼近极致效率,参考场景可迁移至 WPT 供电:在 ST EVLMG4 - 500WIBCK 评估板中,VIPER06XS 与 MASTERGAN4、HVLED002 搭配,采用 GaN 基同步整流反激拓扑时,在输出电流 1A、输出电压 350V 的工况下效率高达 99.4%。

网友E:
虽然该场景是为 LED 驱动供电,但 WPT 接收器辅助供电若采用类似的高效拓扑设计,VIPER06XS 的低损耗优势同样能发挥,可大幅减少辅助供电链路的能量浪费,避免因辅助供电损耗过多影响 WPT 系统的整体传输效率。

网友F:
同时其高效率设计还能减少发热,无需额外散热片,适配 WPT 接收器常需紧凑布局的场景。

网友G:
交流输入覆盖主流市电范围:该芯片明确支持 85VAC - 265VAC 的宽交流输入电压范围,这使其能适配全球不同地区的市电标准。

网友H:
若 WPT 接收器用于家用场景(如手机无线充电器),当 WPT 系统通过市电取电,经初步整流后为 VIPER06XS 供电时,该电压范围可应对市电电压波动,保障辅助供电的稳定性,避免因市电电压偏高或偏低导致 WPT 接收器辅助电路停工。

网友I:
高压耐受能力应对 WPT 尖峰电压:其集成的功率部分具备 800V 雪崩耐受能力,这一特性对 WPT 接收器辅助供电至关重要。

网友J:
WPT 传输过程中,线圈耦合状态变化、负载突变等情况易产生电压尖峰,800V 的高压耐受余量能有效抵御这类尖峰冲击,防止芯片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