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高压双电机控制方案中 HSO 对两个电机的损耗平衡控制这个怎么做的?

楼主(2025-11-08):
ST 高压双电机控制方案中 HSO 对两个电机的损耗平衡控制这个怎么做的?

网友A:
ST 高压双电机控制方案中,HSO(高灵敏度观测器)并非直接执行损耗平衡的独立模块,而是通过精准采集电机运行数据为损耗平衡算法提供核心支撑,再配合 X - CUBE - MCSDK 套件中的 FOC(磁场定向控制)等逻辑,通过动态分配负载、优化控制参数等方式实现两个电机的损耗平衡。

网友B:
精准采集双电机运行数据,奠定损耗计算基础

网友C:
HSO 作为无传感器算法,核心优势是能在零速到高速区间精准估算永磁同步电机(PMSM)或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转子位置、转速,同时配合 STM32 芯片的电流采样外设,间接获取两个电机的实时工作电流。

网友D:
相比传统锁相环观测器,HSO 在低速、负载突变等高压双电机常见复杂工况下精度更高,可避免因传感器缺失或数据失真导致的损耗计算偏差。该过程无需额外硬件传感器,既降低了 BOM 成本,又能为后续损耗评估提供转子转速、运行电流等关键原始数据。

网友E:
实时评估双电机损耗差异,定位不平衡节点

网友F:
高压双电机的损耗主要包括铜损、铁损等,其中铜损与电流平方成正比,铁损和转速、磁通密度相关。

网友G:
系统基于 HSO 采集的转速、电流数据,结合预设的电机参数(如绕组电阻、电感等),通过内置损耗模型分别计算两个电机的实时损耗值。

网友H:
动态分配负载与优化控制参数,平衡双电机损耗

网友I:
若电机 A 损耗显著高于电机 B,控制单元会基于 HSO 提供的精准转速、位置数据,微调两路 PWM 输出信号的占空比。比如适当降低电机 A 的输出扭矩,将部分负载转移至电机 B。由于 HSO 能实时反馈电机 B 的负载变化后的转速、电流响应,可避免负载迁移过程中出现转速波动或扭矩不足,确保双电机总输出功率满足系统需求的同时,让两者损耗逐渐趋近。

网友J:
借助 FOC 算法的弱磁控制功能,HSO 提供的转速数据可辅助系统优化两个电机的 d/q 轴电流分配。对于损耗较高的电机,适当减小励磁电流以降低铁损;对于损耗较低的电机,在其能力范围内微调励磁参数以承接负载,通过这种差异化调节,避免单一电机长期处于高损耗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