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L083系列LCD驱动不支持1/4 BIAS???

楼主(2025-11-05):
看手册寄存器和外设库中都是只有1/2和1/3偏置。
但是常见的4COM和6COM液晶绝大多数都是1/3偏置的。8COM的液晶绝大多数都是1/4偏置的。
1/2偏置则常见于低端的2COM、3COM的屏,这与L083的定位冲突。
L083号称表计解决方案,但不管是在水电气热表上都见不到4COM以下的低成本屏。
而8COM模式不支持1/4偏置则几乎不能用,因为COM数量的原因,更高的偏置比例在COM数量多的情况下会导致效果非常差(对比度、鬼影、残影),LCD成本也会很高。

楼主:
所以在设计规格书阶段,083这个芯片的LCD参数定位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