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提供的 5.5kW AI 服务器电源解决方案的核心器件选型怎么做?

楼主(2025-11-08):
ST 提供的 5.5kW AI 服务器电源解决方案(图腾柱 PFC+3 相 LLC)满足峰值效率97.5% 的核心器件选型与拓扑优化逻辑怎么做?

网友A:
围绕降低损耗、提升效率和功率密度展开,且优先选用自家适配性强的功率器件、驱动芯片、控制器等

网友B:
其实主要是选型问题

网友C:
图腾柱 PFC 级优化:一是采用交错并联拓扑设计,相比单通道图腾柱 PFC,交错结构能将电流分散到多个通道,显著降低输入和输出电流纹波,减少纹波带来的额外损耗,同时让热量分布更均匀,避免局部高温导致的效率下降;

网友D:
可以搭配 TCM(三角电流模式)+CCM(电流连续模式)混合控制算法,轻载时切换为 TCM 模式以减少开关损耗,重载时采用 CCM 模式降低导通损耗,解决了单一模式在不同负载下效率偏低的问题,让 PFC 级在全负载区间都保持高效。

网友E:
相比单相 LLC,3 相拓扑增加了开关半桥数量,可轻松承载 5.5kW 大功率,且三相结构能通过固有耦合实现自动电流分配,有效降低输出电流纹波,减少滤波环节的能量损耗;

网友F:
3 相 LLC 可与前端交错图腾柱 PFC 形成协同,借助 SiC/GaN 器件的高频特性,进一步提升开关频率,配合拓扑的低损耗特性,减少 DC - DC 转换阶段的能量损失。

网友G:
三相结构的冗余设计也能提升系统可靠性,避免单路故障导致效率骤降。

网友H:
图腾柱 PFC 级通过高效整流将交流电转换为稳定直流电,为后级 3 相 LLC 提供优质输入,减少因输入电压波动导致的 LLC 级额外损耗;

网友I:
一般来说,3相LLC的多相设计能快速响应 AI 服务器中 GPU 等核心部件的负载瞬变,配合主控芯片的实时调控,让整个电源系统在负载剧烈变化时仍能维持高效转换,最终实现 97.5% 的峰值效率,同时还能让方案功率密度达到 50 瓦每立方英寸。

网友E:
反正我知道设计电源的话,一定要冗余,这样才会稳一些

网友J:
拓补优化这个一般都是电路的事儿吧

网友K:
是不是图腾柱的拓补优化很难啊?感觉做电源部分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