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 数字电源平台中 STM32G474与 STM32H743的性能差异及适用场景

楼主(2025-11-09):
STM32 数字电源平台中STM32G474与 STM32H743的性能差异及适用场景

网友A:
STM32G474 和STM32H743 在数字电源平台中,因内核架构、运算性能、存储与外设配置等差异,分别适配中低端紧凑型和高端复杂型数字电源场景

网友B:
STM32G474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最高主频 170MHz,配备单精度 FPU,支持 DSP 指令,运算性能达 213 DMIPS,能满足常规数字电源的算法运算需求,如基础的 PWM 调节、简单 PI/PID 控制。

网友C:
STM32H743双精度 FPU 可高效处理复杂浮点运算,缓存设计让复杂算法执行无等待状态,远超前者的运算能力。

网友D:
STM32G474内置最高 512KB Flash 和 128KB SRAM,无额外缓存设计,存储容量足以承载中小型数字电源的控制程序与临时数据,如单路输出电源的控制逻辑代码。

网友E:
其实我知道的是STM32H743存储资源更充裕,最高 2MB Flash 和 1MB SRAM,且包含 ITCM/DTCM 等特殊存储区域。大存储容量适配复杂数字电源的多算法、多协议代码存储,特殊存储可保障核心控制程序的高速执行。

网友A:
STM32G474适配中低端、单功能或紧凑集成型数字电源。比如消费电子领域的 60W 以内 USB PD 快充电源,其 ADC 和运算放大器可精准控制输出电压电流,匹配快充协议的动态调节需求;

网友F:
工业场景中的小型直流稳压电源,能通过 PWM 定时器实现稳定输出;此外还适合电机与电源一体化的设备,如小型伺服驱动器的配套电源模块,可借助专属电机控制定时器和电源控制外设,实现二者协同控制。该芯片凭借高性价比和紧凑配置,成为中小功率、单一功能数字电源的优选,所以可以考虑STM32G474。

网友G:
STM32H743面向高端、复杂多功能数字电源。

网友H:
STM32H743可以做大功率多通道服务器电源,需同时管理多路不同电压输出,其高运算性能可同步运行多路 PI/PID 算法,大存储容量能存储多通道的故障诊断、电源管理代码;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OBC),需处理电网侧、电池侧的复杂换算与控制逻辑,双精度 FPU 可快速完成功率因数校正等复杂运算;

网友I:
一般我看网上说,STM32H743可以做需联网的智能工业电源,其丰富的高速通信接口可实现电源与工业网络、云端的实时数据交互,同时硬件加密功能能保障电源控制指令和数据的传输安全,适配高端场景对性能和安全性的双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