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 STM32G4 系列 MCU 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生成 PWM 信号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25-11-11):
ST STM32G4 系列 MCU 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生成 PWM 信号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理论最小分辨率约 5.88 ns

网友A:
实际可用精度取决于时钟配置、预分频和输出模式,通常可满足 ±10 ns 级 高精度需求。

网友B(2026-01-11):
STM32G4 的 TIM1/TIM8 挂载在 APB2 总线上,最高时钟频率为170MHz

网友C:
STM32F33x、STM32F30x、STM32H7 等系列中,可实现 184 ps ~ 1 ns 级分辨率。

网友D:
典型应用场景精度是否足够?

网友E:
基于170MHz的APB总线时钟,通过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寄存器的组合配置,可实现纳秒级甚至亚纳秒级的PWM周期控制

网友F:
STM32G4 使用的是 高级定时器

网友G:
PWM 精度的两个关键指标

网友H:
10~20 ns

网友I:
STM32G4 没有 HRTIM?

网友J:
6 位计数器,170 MHz 时钟下常规分辨率为 5.88 ns(1/170 MHz);可通过 dithering 模式提升分辨率(16 倍,等效 0.367 ns 平均精度),但为时序平均效果,非硬件单周期精度

网友K:
高分辨率定时器能精准控制PWM,拓宽应用场景,提高电机控制精度。

网友L:
生成6路互补PWM?

网友M:
通过高主频 + 预分频器实现高分辨率。

网友N:
相比普通定时器的纳秒级分辨率,HRTIM的184ps精度实现了近10倍的提升。

网友O:
高分辨率定时器可提供精确的PWM,增强电机控制精度,拓宽应用场景。

网友P:
数字电源(如 LLC 谐振拓扑)、高速开关器件驱动:优先使用 HRTIM,184ps 精度可提升控制精度与效率。

网友Q:
可生成分辨率达184ps的PWM信号

网友R:
STM32G4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用于实现高精度和灵活度的PWM配置

网友S:
HRTIM 的高精度源于内部延迟锁定环(DLL),可将定时器输入时钟周期划分为 32 个分数步长,从而实现远超常规定时器的时间分辨率,该高分辨率适用于 PWM 的周期、占空比或相位调整等场景

网友T:
PWM 时间分辨率最高可达约 5.88 ns

网友U:
支持16位计数器

网友V:
数字控制产生的 PWM 边缘非常接近理想的模拟信号,从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和音频噪声。

网友W:
精度是否足够需看具体应用要求,若精度较高,可能需优化电路或选择高精度传感器。

网友X:
高精度定时用途广

网友X:
在功率电路中高分辨率定时器效果好

网友Y:
其精度由常规时钟精度和高分辨率模式下的分数步长精度共同决定,常规精度可达 5.9ns,高分辨率模式下最高可达 184ps

网友Z:
常规定时器(TIM1/TIM8 等):最高计数时钟 170MHz,基础 PWM 精度为单个时钟周期,约 5.88ns(1/170MHz),适用于一般电机控制、电源转换等场景。

网友AA:
不同定时器生成 PWM 信号的精度有明显差异,其中 HRTIM(高分辨率定时器)的精度最高,可达184 ps

网友AB:
其精度核心取决于 DLL 延迟锁定环的配置,在 170MHz 输入时钟下可实现 184ps 的理论分辨率,对应等效 5.4GHz 的定时器时钟

网友AC:
核心精度由延迟锁定环(DLL)将输入时钟周期拆分为 32 个分数步实现,最高可达 184 ps,且随输入时钟频率变化

网友AD:
得看具体应用场景,一般精度能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AE:
STM32G4 系列 MCU 的高分辨率定时器(HRTIM)生成 PWM 信号的核心硬件分辨率可达 184 ps(170 MHz 输入时钟下)

网友AF:
HRTIM系列芯片,不仅精度高,还能适应复杂PWM生成需求。

网友AG(2026-03-25):
谁发个184ps的脉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