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LCC-S 拓扑参考设计

楼主(2025-11-15):
该拓扑在高压 WPT 系统中,如何实现恒压输出?15cm 远距离传输的技术难点(如谐振匹配)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之前摸过 LCC-S 的板子,它本质上还是靠变频结合二次侧整流后的反馈去稳压的,特别是在耦合系数变化很大的时候,频率调节比占空比调节更有效,你可以重点关注它的频偏策略。

网友B:
要做到 15cm 那种距离,耦合衰减真的很明显,很多时候不是算法不行,而是线圈 Q 值和补偿网络没调好。你可以先从测量谐振点开始,把 TX/RX 的谐振频率调得越一致越好,差一点通信就开始抖。

网友C:
我怀疑你关注恒压,更多是在负载波动大的情况下吧?LCC-S 这个拓扑比较吃二次侧的整流方式,如果用同步整流会更稳定一些,尤其是高压场景下效率高还能降低发热。

网友D:
早期我做过一个大距离的试验,发现线圈尺寸稍微动一下都会影响低耦合区的稳定性。你可以试着在布局上让线圈外缘更规整,哪怕是加固一下也能减少偏移导致的匹配偏差。

网友E:
还有一点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补偿电容的精度。LCC-S 对电容容差很敏感,用普通 ±5% 的 MLCC 会让系统频率飘得一塌糊涂,建议用更高精度的 C0G/NPO。

网友F:
你有抓过 TX 输出电流波形吗?如果在远距离下波形出现畸变,可能说明耦合太弱导致控制环一直在极限工作,这时候靠算法很难救,可能得减少系统工作频段的动态范围。

网友G:
我之前和别的同事讨论过,15cm 基本要靠线圈尺寸堆出来,算法只是锦上添花。你可以评估下你的线圈结构是否能支持这么大的传输距离。

网友H:
恒压调节那一块,其实很多时候是靠二次侧控制决定的。如果你能让 RX 端反馈更精准,TX 的频率调节就不会频繁来回跳,整体会平滑很多。

网友I:
你有没有试过把谐振点略微偏高?有时候为了远距离传输,会让系统在轻耦合时也能进入增益区,这样恒压会更容易维持,不过效率会掉一点。

网友J:
实际跑起来如果感觉系统一直在找谐振点,那大概率匹配没有做好。建议先做静态扫频,记录不同距离下的谐振变化曲线,再让控制算法去跟踪,这样能避免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