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这个ST MasterGaN7能降低多少开关损耗?

楼主(2025-11-16):
在 WPT 的 PFC、降压等硬开关场景中,MasterGaN7 能降低多少开关损耗?可靠性(如寿命、抗浪涌)表现如何?

网友A:
我之前在做 300W 的 PFC 模块时试过 MasterGaN7,开关损耗确实比以前用的 MOSFET 方案低了一截,体感大概能省三成左右,不过实际还是得看你驱动和拓扑的配合。

网友B:
你要是跑硬开关的话,GaN 的优势主要还是开通快、寄生少,我建议你先测一下 dv/dt 能不能稳定压得住,不然 EMI 反而更难处理。

网友C:
我怀疑你可能更关心高压浪涌那块,GaN 的抗浪涌不像传统 MOS 那么“肉”,你最好在前端加个 TVS,再把栅极环路做到极短,否则冲击来的时候容易毛刺干扰。

网友D:
我之前也纠结过寿命问题,ST 给的 SOA 曲线还是比较实在的,长时间高温满载肯定比硅器件敏感,但正常设计下寿命不算短板。

网友E:
你检查过驱动电流吗?GaN 对驱动要求比 MOS 严格一些,MasterGaN7 虽然集成驱动,但外部布局不好照样掉效率。

网友F:
如果你做 WPT,那边磁链变化大,PFC 有时会被干扰,我建议先把开关节点的环路电感测清楚,GaN 特别怕这里乱跳。

网友G:
我之前用它做降压的时候温升还挺低的,比起用传统 MOS 少了十度左右,你可以自己跑几次热像,直观看差别。

网友H:
可靠性部分你别只看数据手册,最好跑一段高低温循环,GaN 在极端温度下的参数飘移要比 MOS 明显一些,提前测心里有底。

网友I:
你要是担心浪涌,我建议把输入侧的 RC Snubber 做到位,GaN 虽然快,但快意味着任何寄生都会放大,提前压掉毛刺更稳。

网友J:
另外你可以试试把 PFC 的开关频率稍微拉高一点,GaN 的高频优势更明显,但别拉太高,不然磁性器件成为新的瓶颈,收益就不明显了。

网友K(2026-01-13):
经过 ST 的动态高温工作寿命(DHTOL)测试,在 WPT 典型的 110 - 150kHz 频率、125℃结温工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轻松达到 10 万小时以上,远超工业级 WPT 设备 5 - 8 万小时的常规寿命需求。

网友L:
在硬开关拓扑(如 PFC、ACF)、Vds=400V、Ids=4A 的典型条件下,MasterGaN 系列 GaN HEMT 的总开关损耗(Eon+Eoff)约为同等 Rds (on) 硅 MOSFET 的 10%~30%(即降低 70%~90%);其中反向恢复损耗(Qrr)趋近于零(硅 MOSFET 的 Qrr 通常为数十至数百 nC,是高频下的主要损耗来源)。

网友M:
ST MasterGaN7 没有公开的精确 “开关损耗降低百分比”,其开关损耗降低主要源于 GaN 器件特性与集成封装优化,对比硅基方案通常可降60%–90%

网友L:
GaN HEMT 无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电荷(Qrr=0),硬开关拓扑中可彻底消除反向恢复损耗,这是相比硅 MOSFET 最关键的损耗优势。

网友:
ST MasterGaN7 作为集成半桥驱动与 GaN 晶体管的 SiP,相较同规格硅 MOSFET 方案,典型硬开关场景下开关损耗可降低60%–90%

网友N:
300W 图腾柱 PFC 实测显示,MasterGaN7 相比 Si MOSFET 开关损耗降低约30%-50%,峰值效率提升至 99%+,反向恢复损耗近乎为零。

网友O:
相比同规格 Si MOSFET 方案,硬开关下开关损耗通常降低 70%–90%(即降至硅方案的 10%–30%),反向恢复损耗基本消除(Qrr≈0),驱动损耗也因 Qg 大幅降低而显著减少。

网友P:
其开关损耗降低幅度无绝对固定值,硬开关工况下通常比同规格硅 MOSFET 方案降低60%-80%,软开关拓扑中也能降低30%-50%,具体取决于电压、电流、频率、驱动与 PCB 布局等条件。

网友Q:
ST MasterGaN7 的开关损耗降低幅度无绝对固定值,与拓扑、电压电流、驱动与 PCB 设计强相关,典型硬开关场景下相比同规格硅 MOSFET 可降60%–90%,反向恢复损耗近乎为零,实际工程中常见降低30%–80%

网友L:
ST MasterGaN7 的开关损耗降低幅度需结合测试条件与对比基准,硬开关下相对同规格 Si MOSFET 通常可降70%–90%,反向恢复损耗近乎消除(Qrr≈0),软开关 / 谐振拓扑中优势更显著。

网友R:
硬开关(如 PFC、Buck):优势最显著,综合开关损耗降 70%-80%,反向恢复损耗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