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ST25R3920B 读卡器兼容 NFC Forum CR13 与 MFi 测试标准?

楼主(2025-11-18):
ST25R3920B 读卡器兼容NFC Forum CR13 与 MFi 测试标准的双重适配方案,这种适配是官方给适配吗?

网友A:
我之前问过 ST 的 FAE,他们的说法是 CR13 是官方测试覆盖的,但 MFi 那块更多是提供支持,不是“完全官方适配”。两边测试要求差异挺大,最好找 ST 确认下你用的 firmware 版本。

网友B:
你看看 ST25R3920B 的 AN 和 TN 文档,里面对 NFC Forum 的一致性测试写得比较清楚,但 MFi 一般不会直接写进去。可能需要你根据 Apple 的 spec 做额外调参。

网友C:
我怀疑你说的“双重适配”其实是 ST 提供的 demo config,只能算基础设置,想真正过 MFi 测试还是得自己做 field tuning,不然磁场一致性肯定卡住。

网友D:
你要注意 CR13 更偏 NFC-A 调制参数和卡片兼容性,MFi 强调 ATS、延迟、抗干扰等细节,两者不是同一个方向,硬件能兼容不代表固件参数是开箱即用的。

网友E: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读卡器,最后发现 MFi 那边对功率控制很敏感,不能简单复用 CR13 的参数。你最好单独开一套 profile,不然两个标准之间会互相影响。

网友F:
也别光看资料,最好准备个 ST 的 RF tuning kit,3920B 的参数挺多的,用工具调一下能省很多时间,尤其是在不同天线情况下要反复验证。

网友G:
我建议你先跑一下 ST25R3920B 官方提供的 CR13 测试脚本,确认基础合规没问题,再根据 Apple MFi 文档逐项比对,能看到需求到底差哪。

网友H:
你们那边是否有 Apple 的正式 MFi 测试权限?如果没有,只能靠预检工具和 sample device 来自测,ST 的 example 只是保证“可用”,离“能完全过”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I:
你也可以发邮件给 ST support,让他们提供最新的 tuning 参数。他们有时候手上有内部验证过的配置,只是不一定公开发布。

网友J:
最后提醒下,布局天线时尽量参考 ST 的参考设计,不然 CR13 和 MFi 都要从头再调,纯靠软件补救很难做到两个标准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