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 的周期性广播(PAwR)功能能降低功耗吗?

楼主(2025-11-18):
STM32WB09 的周期性广播(PAwR)功能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A:
我之前在 WB 系列上试过 PAwR,确实能省点电,但具体效果要看你把广播间隔开得多大。你可以抓一下平均电流,看广播窗口是不是明显缩短了。

网友B:
我怀疑 PAwR 的优势主要是在减少持续监听时间,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原来需要长时间 RX,那切到 PAwR 通常能省不少。不过你得注意调下 sync info 的间隔,不然会收不到数据。

网友C:
说句实话,这功能不是省电神器,但对广播流量比较低的设备挺友好。你可以把普通 ADV 和 PAwR 放在统一条件下跑 30 分钟,对比下电池压降,最直观。

网友D:
之前踩过坑提醒一下:PAwR 对时钟漂移比较敏感,你 WB09 的 LSE 校准做了吗?漂移大了会导致重同步频繁,反而更耗电。

网友E:
我当时跑的是 1s 广播间隔,PAwR 模式下平均电流大概能降 20~25%。但如果你广播很密集,那省电幅度就不明显了,要看应用本身需求。

网友F:
如果你只是想降低功耗,广播功率、PHY 速率这些也可以一起调。PAwR 是锦上添花,但别指望它单独解决所有的功耗瓶颈。

网友G:
你可以试试配合 sleep 模式一起用。WB09 里有个 Stop 模式,跟 PAwR 组合起来效果挺猛的。我那时候空载场景能低到十几微安。

网友H:
我也有点好奇你是什么应用?如果是周期性 beacon,那 PAwR 很合适;但如果是需要临时交互的,那你可能还得处理监听窗口,不一定更省。

网友I:
建议你先开个简单 demo,把 PAwR 打开,把 normal ADV 打开,然后用电流探头分别抓波形。你会看到广播窗口变短,这是节能的主要来源。

网友J:
你检查过是否需要同步到多个子事件吗?有些人一次开太多 subevents 反而浪费电。用 PAwR 要合理规划 active window,不然和普通广播差不多。

网友K:
STM32WB09 的 PAwR(Periodic Advertising with Responses,周期性广播带响应) 功能核心设计目标之一就是降低蓝牙广播场景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