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基于 STM32G491RC 和 STGIB10CH60TS-L 驱动器的方案中是如何协同的?

楼主(2025-11-19):
基于 STM32G491RC 和STGIB10CH60TS-L 驱动器的方案中,HSO 电机控制与 PFC 功能的协同工作时序是怎样的(如信号交互、优先级划分)?

网友A:
我之前做过一版类似的 PFC+电机控制方案,感觉关键还是两边中断得错开,不然 FOCP 的电流环会被抢占。你可以看看 TIM1 和 ADC 的触发是不是排了优先级。

网友B:
我有点怀疑你用的 STGIB10CH60TS-L 开关速度比较快,PFC 那边如果同步没处理好,偶尔会打进你的高速采样窗口,最好用下示波器抓一下 PWM 与 ADC trigger 之间的关系。

网友C:
我建议先把 PFC 的控制环降频试一下,比如把电压环先拉到 5k 左右看会不会互相干扰。如果降低后电机波形稳定,多半就是时间片挤占了。

网友D:
我之前踩过坑是 DMA 和 HRTIM 一起工作时,PFC 的 DMA 抢了带宽,导致 FOC 相电流采样偶尔延迟。你如果开了多个 DMA,最好限制一下突发传输大小。

网友E:
看你的搭配,应该是 HSO 在 TIM1 或 HRTIM 上跑的吧?你先确认下 PFC 的角度更新是不是放在了高优先级里。一般我会把 motor 的电流环放最高,PFC 次之。

网友F: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先单独跑电机,把 PFC 关掉,确认电流采样窗口完全正常,然后再把 PFC 一点一点打开,这样比较容易定位到底哪个环节互相影响。

网友G:
我以前试 ST 的那颗 IPM,发现死区时间稍微设短一点就容易互相串扰,你可以试着把死区拉大 20~30ns,看抖动会不会好点。

网友H:
你有没有开 ADC 的 Dual mode?如果两个模块都在挤 ADC1,那时间表肯定乱。通常我会让 PFC 用 ADC2,这样两边的触发不至于撞车。

网友I:
也许你可以看看 FOC 的 SVPWM 更新点是不是和 PFC 的 ZC 检测信号撞到一起了。之前我朋友调 PFC boost 就遇到过类似,换个采样窗口就好了。

网友J:
说实话这种协同问题现场最好抓波形,靠代码很难看出来。你把 PWM、ADC trigger、过零、PFC gate 信号都拉出来对照一下,大概率就能看到谁影响了谁。

网友K:
通过控制指令交互、驱动信号执行、故障信息反馈的闭环流程实现协同,常应用于三相交流电机驱动场景

网友L(2026-02-10):
HSO 电机控制与 PFC 功能的协同核心是“时序隔离 + 优先级分级 + 信号交互闭环” ——PFC 负责前端 AC-DC 整流稳压(保障母线电压稳定),HSO 负责后端 PMSM 电机无传感器闭环控制,两者通过 STM32G491RC 的外设同步与中断调度实现协同,既避免功率回路冲突,又确保电机控制动态响应与 PFC 稳压精度。

网友M:
整个系统的工作时序分为 “启动阶段→稳态运行阶段→动态调整阶段→停机阶段”,每个阶段的 PFC 与 HSO 交互逻辑不同,核心是 “PFC 先启动稳压,HSO 再启动闭环,稳态时并行工作,动态时优先保障电机控制”。

网友N:
启动阶段的核心目标是让 PFC 完成 AC-DC 整流与母线电压预充,避免 HSO 电机启动时因母线电压不稳定导致过流或抖动

网友O:
HSO算法开始转子位置估算,输出初始PWM占空比(低转矩,避免母线电压波动);

网友P:
电机从静止开始加速,HSO通过ADC同步采样电机相电流,动态调整PWM占空比,直至转速达到目标值(t3时刻)。

网友Q:
稳态时,PFC 与 HSO 独立闭环工作,但通过 “ADC 同步采样 + 定时器触发隔离” 避免时序冲突,确保两者互不干扰

网友R:
PFC 的 PWM 由 HRTIM 的 Channel A 生成,频率 60kHz,占空比由母线电压 PI 调节器动态调整(通常 20%~80%);

网友S:
HSO 的三相逆变器 PWM 由 HRTIM 的 Channel B/C/D 生成,频率 15kHz,占空比由电机转矩 / 转速 PI 调节器调整;

网友T:
PFC 与 HSO 的 PWM 触发沿错开(如 PFC PWM 在 0° 触发,HSO PWM 在 180° 触发),避免两者开关动作同时发生,减少母线电压纹波和电磁干扰(EMI)。

网友S:
采用 “定时器同步触发” 机制:将 PFC 电流采样(I_L)和母线电压采样(Vdc)绑定到 HRTIM 的 Timer A 更新事件(60kHz 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