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PFC + 双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25-11-19):
HSO 如何实现对两个电机(15A+5A)的独立电流分配?速度控制时如何避免相互干扰(如负载波动影响)?

网友A:
我之前做双电机的时候也担心互相干扰,后来发现最关键的还是两个电流环完全独立跑,各自限流,各自调 PI,千万别想用一个控制器硬分配。

网友B:
你这两个电机电流差这么大,15A 那路建议单独给一套采样和保护链路,别和 5A 那路混用放大器或者采样 ADC,不然瞬时波动确实会串。

网友C:
我怀疑你现在看到的干扰更多来自母线压降,两个电机同时动态响应时 DC 总线会掉得厉害,你可以加大母线电容或者上有源稳母线试试。

网友D:
如果你是用 HSO 做调度的话,建议把两个 PWM 更新点错开一点,别同一时刻都在切换,等效上能减少一点耦合脉冲干扰。

网友E:
速度环那块建议你把带宽拉开,比如大电机带宽小一点,小电机带宽高一点,别让两个都在同一频率段上抢控制资源。

网友F:
你检查过各自的 dq 轴电流响应吗?双电机系统如果坐标变换是公用的,中断延时稍微变一下都会影响负载变化的时候的跟随性。

网友G:
我之前试过一种比较土的方法,就是给两个电机分别加一点前馈,尤其是扭矩前馈,有时候能极大减少互相拖累的感觉。

网友H:
PFC 和双电机一起跑的时候,PFC 本身对母线的调节也会带来影响,你可以把 PFC 的电流环带宽降低一点,让电机优先调节。

网友I:
其实你最好先做一个动态负载测试,把一个电机突然加负载,测另一个相电流的扰动情况,再根据波形去调参数,比猜更快。

网友J:
如果你用的是 ST 自家的电机 SDK,那它默认双电机方案的调度并不算非常优化,你可能要手动调任务优先级,不然 ISR 打架的时候就会互相拖。

网友K(2026-02-10):
双外环 + 前馈补偿,提升抗扰性:为每个电机设计 “速度外环 + 电流内环” 的双闭环结构,速度外环根据目标转速与 HSO 估算转速的偏差,输出电流给定值;电流内环快速跟踪该给定值,抵消负载波动对电流的影响。

网友L:
PFC + 双电机驱动拓扑

网友M:
如何实现“物理隔离”与“独立分配”

网友N:
MCU在一个PWM周期内,通过精心选择的时间点进行多次采样,以分离出两个电机的电流信息。

网友O:
在速度控制环路中集成抗干扰算法,如滑模控制、自适应控制等,以提高系统对负载波动的鲁棒性。

网友P:
在FOC中引入母线电压前馈补偿

网友Q:
软件上双FOC + 独立速度环

网友R:
在两个电机的电流环中,加入基于母线电压的前馈补偿。当检测到母线电压变化时,提前调整调制系数,抵消电压变化对输出电压幅值的影响。

网友S:
HSO 方案只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但需要重构出两个电桥的三相电流。 这是通过 “时分复用” 和 “电压注入” 策略实现的。

网友T:
在软件中加入扰动观测器 或 自适应增益调度,提升抗扰性

网友U:
HSO本身不直接分配电流,而是通过高精度、低延迟的PWM输出,支撑两个独立FOC电流环的实时运行。

网友V:
使用主动母线电压调节

网友W:
① 在速度环加入可变惯量补偿算法;② 设置频率分段式阻尼系数;③ 采用输入整形技术(Input Shaping)预先抵消振动模态。

网友X:
采用自适应增益调整,在负载突变时提高 HSO 观测器增益,确保角度估算准确性,避免控制失稳

网友T:
避免干扰的策略是“解耦”和“管理”。

网友Y:
PFC 控制器实时监测母线电压,当双电机负载突变时,动态调整 PFC 占空比,维持母线电压稳定在 ±2% 范围内

网友Z:
一个设计优良的电压控制型PFC 充当了一个快速的“电压源”。它能快速响应母线电压的变化,从电网补充能量,竭力维持母线电压的稳定。这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

网友AA:
两个FOC循环在同一PWM周期内完成,避免计算延迟导致相位误差。

网友AB:
双电流闭环控制

网友O:
有独立的FOC 算法

网友AC:
母线电压稳定与EMI抑制

网友AD:
如果两个电机的速度环带宽都很高且相同,一个电机的负载波动会快速反映到其电流需求上,通过HSO采样和电流环竞争控制资源,可能影响另一个电机电流环的调节时序和精度。

网友:
运行两个独立的磁场定向控制 环路,但电流采样在时间上必须精确交错。

网友AE:
PFC 的 PWM作为主时钟源,电机 1 和电机 2 的 PWM都被 HRTIM 锁相并与 PFC 同步。

网友AF:
硬件上独立的电流采样与驱动

网友AG:
两个三相逆变桥的直流母线并联,共用同一个PFC级提供的直流母线电压。两个桥的下桥臂中点通过一个共用的采样电阻连接到地。

网友AH:
建议至少使用增量式编码器+霍尔传感器双重反馈。对于高精度场合,可升级至旋变数字转换器 ,分辨率可达17位以上。

网友AI:
增大母线电容

网友AJ:
采用交错PWM载波减少电流纹波叠加

网友AK:
在 HSO 算法中嵌入负载转矩观测器,实时估算负载变化,提前调整电流指令,补偿负载扰动

网友AL:
对于三相电机,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只需要知道其中两相的电流,就能计算出第三相。对于双电机, 需要4个独立的电流值。

网友AM:
物理隔离可以通过使用光隔离器或磁隔离器,而独立分配可以通过设计独立的电源和控制系统实现。

网友AN:
要实现物理隔离和独立分配,可以使用继电器或隔离模块,它们能将不同电路隔离开来,确保各自独立工作。

网友AO:
FOC控制中加入母线电压前馈,能提升电机响应速度,减少转矩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