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枚举过程偶尔失败,怀疑是供电瞬态干扰问题

楼主(2025-11-06):
做USB设备模式调试时,有时候电脑识别不到,偶发概率大概一成左右。怀疑是上电瞬间电压不稳,但加了电容效果不明显。逻辑分析仪也看不出特别的异常,有点像设备“没醒过来”的感觉。

网友A:
建议先让设备上电后延迟再接入USB试试看。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VBUS检测引脚没配置好。

网友B:
可以试试延迟枚举初始化,我那时加了个200ms延时就稳定多了。

网友C:
感觉像供电瞬间掉压,USB PHY那边没准备好。

网友D:
看看是不是DP线浮空时间太长了,有时候会误判。

网友E:
我怀疑是PLL没锁定好就开始枚举,时钟没跟上。

网友F:
你用的USB线质量咋样?我换了根线就好了。

网友G:
有时候是电脑端USB口电流检测触发保护,也会断。

网友H:
我在实验室测试时也偶尔遇到,后来给VBUS加了一个小TVS管。

网友I:
看下你枚举代码里有没有判断USB ready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