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中断频率偏差太大,疑似时钟源漂移

楼主(2025-11-06):
想生成1kHz中断,测下来在998Hz到1003Hz之间波动。外部晶振8MHz,感觉有点偏大。温度变化会不会造成这种漂移?还是说内部PLL有点“任性”?

网友A:
要严格的话可以用TCXO外部时钟。

网友B:
晶振精度一般±20ppm,温漂确实可能造成这种偏差。

楼主:
可以试下用HSI看看漂不漂,这样能判断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电源纹波导致PLL jitter的情况。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系统滴答定时器,也可能有分频误差。

网友E:
998到1003其实还好,很多MCU都这样。

网友F:
建议测一下晶振脚波形,看有没有抖动。

网友G:
用频谱仪看看系统主频有没有飘。

网友H:
是不是你测量工具的采样频率也有误差?

网友I:
我之前温度升高10度,定时器确实飘了1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