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ADC转换结果偶尔跳变,像是采样电容“没充饱”

楼主(2025-11-06):
采样一个模拟电压,正常时很稳,但有时候数值突然跳几格。换通道也一样,怀疑是采样保持时间不够。改了几次采样周期,现象改善但没彻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通道切换时前一次电荷干扰。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加大采样周期确实能缓解。

网友C:
是不是信号源阻抗太高?ADC输入电容充电不完全。

楼主:
换个外部缓冲运放看看效果。

网友D:
我以前加了个100nF到地,跳变就没了。

网友E:
注意DMA模式下不要太快切换通道。

网友F:
ADC参考电压稳不稳?有时候是这边飘。

网友G:
STM32的ADC通道内部阻抗有点高,源阻抗太大会影响采样。

网友H:
我用过L071,现象差不多,后来加了个缓冲器。

网友I:
如果是单次触发模式,试下两次连续采样取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