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偶尔丢帧,但总线负载并不高

楼主(2025-11-06):
总线速度500kbps,发送周期20ms左右。偶尔有报文接收不到,尤其是上电初期。Scope上看波形挺正常的,但接收缓冲好像有时“卡壳”。

网友A:
换个终端电阻试试看,有时候电阻偏差挺影响信号的。

网友B:
我怀疑是滤波配置问题,消息ID没匹配到。

网友C:
看看是不是CAN初始化太早,滤波寄存器还没生效。

网友D:
上电初期电平漂浮也可能导致一次错帧。

楼主:
试试在CAN ready信号出来后再启用通信。

网友E:
接收FIFO满了也会丢帧,看看有没有溢出标志。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过电缆过长导致反射丢帧的情况。

网友G:
是不是用了CAN FD模式?老节点会乱。

网友H:
建议开一下自动重传,看丢帧频率是否下降。

网友I:
有时是定时参数SJW没配对,影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