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2C读写偶尔超时,怀疑是仲裁丢失引起的

楼主(2025-11-06):
单主机模式下访问EEPROM,偶尔会卡在busy状态不退出。逻辑分析仪显示SCL停在低电平,像是总线被谁“占住”了。复位I2C外设后恢复正常。

网友A:
或者在上电后延迟一点再开始通信。

网友B:
我之前的确遇过EEPROM释放总线慢的问题。

网友C:
可以在超时后手动产生时钟脉冲让设备释放。

网友D:
I2C这玩意儿真是脾气大,尤其是低速设备。

网友E:
是不是拉电阻太小?可能下拉太强了。

楼主:
有的EEPROM在写周期中不应答,你要等它内部写完。

网友F:
我加了个超时检测,每次死锁就重新初始化I2C。

网友G:
有时候设备没上电完全就开始通讯也会这样。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用软件I2C先验证下现象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I:
换条短点的线试试,I2C线长确实会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