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Flash擦写次数测试中,数据有时写入不完整

楼主(2025-11-06):
连续擦写测试Flash扇区时,偶尔会发现最后几字节没写进去。校验时CRC对不上。怀疑是擦写周期没等待够,但延长后仍偶发,像是“偷懒”写了一半。

网友A:
我后来在写前先用擦除全1判断页状态,稳定多了。

网友B:
我怀疑是写保护位没完全清掉。

网友C:
是不是中断在擦写过程中触发了?

网友D:
我以前用G0也碰到这种情况,加了关键区保护就好。

网友E:
供电电压稳不稳?Flash写入对电源挺敏感。

网友F:
建议在写完后读回确认几次。

楼主:
写入函数里要确保busy位真的清零。

网友G:
也有可能是温度太高导致写周期异常。

网友H:
Flash擦写次数多了确实容易出奇怪现象。

网友I:
你是不是在系统运行中擦同一页?那容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