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PWM输出频率正常但占空比偶尔乱跳

楼主(2025-11-06):
调节占空比时,用示波器看波形偶尔闪一下。代码没问题,怀疑是更新机制导致的瞬态。像是CCR寄存器“卡顿”了一帧。

网友A:
我最后通过定时器主从同步搞定了。

网友B: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要注意使用shadow register更新。

网友C:
TIMx_CR1的ARPE位打开没?

网友D:
有时候DMA写CCR也会导致更新冲突。

网友E:
可以用中断同步更新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有别的中断打断了更新过程?

网友G:
我那次是因为写CCR太频繁导致的。

楼主:
注意预装载寄存器和刷新时机。

网友H:
波形“闪”一下就是没同步好更新。

网友I:
你可以打印下更新中断的触发频率看看。

网友J(2026-02-02):
频率正常说明定时器时基、时钟源、分频配置无核心问题,占空比乱跳核心原因集中在占空比更新机制异常、寄存器被意外篡改、硬件干扰、中断冲突 / 优先级不合理这四类

网友K:
双缓冲机制未启用

网友L:
可能是CCR寄存器更新冲突

网友M:
中断优先级冲突?PWM更新在中断中执行,且中断被更高优先级中断打断,可能导致CCR写入延迟。

网友N:
若使用DMA更新CCR,可能因DMA传输未完成时计数器已进入下一周期,导致数据不一致。

网友O:
检查下系统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P:
同步更新时机,在更新事件后更新CCR

网友Q:
建议禁用中断或提高优先级

网友R:
试试提高中断优先级或改用主循环轮询

网友S:
占空比偶发乱跳核心指向捕获比较寄存器 (CCR) 被异常修改、外设竞争 / 总线冲突、硬件干扰、中断优先级异常、底层驱动时序问题这几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