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UART数据偶尔乱码,尤其在高波特率下

楼主(2025-11-06):
波特率设到921600bps时,偶尔有几个字节错位。低速下没问题。时钟配置确认没问题,怀疑是DMA或者FIFO的同步延迟。

网友A:
也可能是晶振精度问题,高速容差太小。

网友B:
高波特率下确实容易出这种问题,尤其用DMA。

网友C:
是不是用了低速APB时钟导致容差大?

网友D:
我遇到过FIFO没清空就开始接收的情况。

网友E:
有时候线长也会造成毛刺。

网友F:
可以开下硬件流控试试看。

网友G:
我把波特率调成460800就没出问题。

网友H:
注意发送和接收缓冲区对齐。

楼主:
看看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抢占导致延迟。

网友I:
UART这块最好别太依赖DMA自动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