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RTC偶尔在掉电后丢失时间,怀疑后备电源接入异常

楼主(2025-11-06):
RTC配置正常,上电能保持,但长时间断电后有概率归零。后备电池换了几次也一样。怀疑是VBAT切换时序不对或者漏电太大。

网友A:
我后来干脆用外部RTC芯片,省心。

网友B:
我以前发现过VBAT脚上焊锡虚焊。

网友C:
可以测下掉电后的VBAT电流,看看是不是漏得太快。

网友D:
是不是有外设占用了后备域?

网友E:
VBAT电压太低也会导致掉时。

网友F:
我加了个超级电容效果很好。

网友G:
RTC寄存器初始化顺序很重要,掉电检测得加上。

网友H:
我怀疑是你掉电检测位没清。

网友I:
换块板子试试,有时候是电路板设计问题。

楼主:
电池座接触不良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