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PI通信偶尔丢字节,怀疑从设备响应太慢

楼主(2025-11-06):
主机每次发16字节数据,从机回12字节,偶尔发现最后几个字节错。逻辑分析仪上看主机时序没问题,但从机MISO偶尔延迟几个时钟周期,像是“反应慢”。

楼主:
我怀疑是从机中断响应不及时造成的。

网友A:
从设备可能没准备好数据,你试下加延时。

网友B:
我以前给从机加了DR空检测才稳。

网友C:
SPI模式对齐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是不是CPHA/CPOL配置反了?

网友E:
有的Flash芯片在特定命令后确实会慢半拍。

网友F:
DMA模式下要注意缓存刷新的时机。

网友G:
我用双缓冲机制后再没掉过字节。

网友H:
主从之间的片选时序可以再放宽一点。

网友I:
你可以试着降低频率看看还会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