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针对 40 MSPS 转换速率,Microchip dsPIC33A 过采样方案如何平衡分辨率与实时性?

楼主(2025-11-07):
针对 40 MSPS 转换速率,MicrochipdsPIC33A 过采样方案如何平衡分辨率与实时性?

网友A:
dsPIC33A 过采样 40MSPS 信号时,通过设置过采样率(如 16 倍)提升分辨率(每倍采样率增 0.5 位),利用内置 DSP 引擎实时处理累加平均,减少数据量。配置 ADC 缓冲器与 DMA 直传,避免 CPU 干预延迟,结合中断触发阈值控制,在分辨率提升至 16 位的同时,确保微秒级响应,平衡精度与实时性。

网友B:
dsPIC33A 在 40 MSPS 过采样时,通过设定过采样率(如 8 倍)提升分辨率(每倍频增 0.5 位),利用片内 DSP 模块快速处理累加数据,减少延迟;同时优化算法,在满足分辨率需求(如 16 位)的前提下,控制过采样倍数避免实时性下降,兼顾高精度与高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