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on_min时间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11-06):
在Viper122或者Viper12,或者Viper222的datasheet中,都有一个Ton_min的参数,定义是“Minimum turn ON time”,我想问下这个参数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限制,如果实际的Ton时间小于这个参数了会怎样?在哪种电源拓扑,或者哪种工作模式下要注意这个参数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时间估计是控制信号给出以后,功率端波形开始响应的时间

这个时间小了,应该是响应速度会更快

这个不是一个设置的限制,应该是器件成型以后一个时间上的固定参数

细节的定义估计需要咨询FAE

网友A:
估计跟很多功率器件标注的Ton delay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估计是控制信号给出以后,功率端波形开始响应的时间

这个时间小了,应该是响应速度会更快

谢谢坛友,有关事宜我再吸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