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SP32物联网实战:MQTT通信方案

楼主(2025-11-06):
以下是基于GD32F103ZE和ESP32-C3的MQTT案例代码,实现物联网数据传输功能:

系统架构和配置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 ESP32-C3连接定义
#define ESP32_UART            USART2
#define ESP32_UART_CLK        RCU_USART2
#define ESP32_UART_TX_PIN     GPIO_PIN_2  // PA2
#define ESP32_UART_RX_PIN     GPIO_PIN_3  // PA3
#define ESP32_UAR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SP32_UART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SP32_EN_PIN          GPIO_PIN_4  // PE4
#define ESP32_EN_GPIO_PORT    GPIOE
#define ESP32_EN_GPIO_CLK     RCU_GPIOE

// MQTT配置
#define MQTT_BROKER           "mqtt.broker.com"  // 替换为实际MQTT服务器
#define MQTT_PORT             "1883"
#define MQTT_CLIENT_ID        "GD32_Client_001"
#define MQTT_USERNAME         "user"             // 如果需要认证
#define MQTT_PASSWORD         "pass"

// 主题定义
#define TOPIC_TEMPERATURE     "sensor/temperature"
#define TOPIC_HUMIDITY        "sensor/humidity"
#define TOPIC_LED_CONTROL     "device/led/control"
#define TOPIC_STATUS          "device/status"

// 系统状态
typedef enum {
    MQTT_DISCONNECTED = 0,
    MQTT_CONNECTING,
    MQTT_CONNECTED,
    MQTT_ERROR
} mqtt_state_t;

volatile mqtt_state_t mqtt_state = MQTT_DISCONNECTED;

// 数据缓冲区
#define MQTT_BUFFER_SIZE 256
uint8_t mqtt_rx_buffer[MQTT_BUFFER_SIZE];
uint8_t mqtt_rx_index = 0;
volatile uint8_t mqtt_data_ready = 0;

// 系统滴答计时
volatile uint32_t system_tick = 0;

// 传感器数据
typedef struct {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uint8_t led_state;
} sensor_data_t;

sensor_data_t sensor_data = {0};

系统初始化
// 系统时钟配置
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rcu_deinit();
    rcu_pll_config(RCU_PLLSRC_HXTAL, RCU_PLL_MUL9);
    rcu_osc_on(RCU_HXTAL);
    rcu_osc_ready_int_config(RCU_HXTAL, ENABLE);

    rcu_pll_enable();
    while(rcu_flag_get(RCU_FLAG_PLLSTB) == RESET);

    rcu_system_clock_source_config(RCU_CKSYSSRC_PLL);
    while(rcu_system_clock_source_get() != RCU_SCSS_PLL);

    SystemCoreClock = 72000000;
}

// GPIO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ESP32使能引脚
    gpio_init(ESP32_EN_GPIO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ESP32_EN_PIN);

    // 默认禁用ESP32
    GPIO_BC(ESP32_EN_GPIO_PORT) = ESP32_EN_PIN;

    // LED指示灯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 系统滴答定时器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1);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em_tick++;
}

uint32_t get_tick_count(void)
{
    return system_tick;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start_tick = system_tick;
    while((system_tick - start_tick) < ms);
}

ESP32-C3 MQTT驱动
// ESP32控制函数
void esp32_enable(uint8_t enable)
{
    if(enable) {
        GPIO_BOP(ESP32_EN_GPIO_PORT) = ESP32_EN_PIN;  // 使能
        delay_ms(1000); // 等待ESP32启动
        printf("ESP32 enabled\r\n");
    } else {
        GPIO_BC(ESP32_EN_GPIO_PORT) = ESP32_EN_PIN;   // 禁用
        printf("ESP32 disabled\r\n");
    }
}

// UART初始化
void esp32_uart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SP32_UART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SP32_UART_GPIO_CLK);

    // 配置UART引脚
    gpio_init(ESP32_UART_GPIO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ESP32_UART_TX_PIN);
    gpio_init(ESP32_UART_GPIO_PORT,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ESP32_UART_RX_PIN);

    // 配置UART
    usart_deinit(ESP32_UART);
    usart_baudrate_set(ESP32_UART, 115200U);
    usart_word_length_set(ESP32_UART,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ESP32_UART,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ESP32_UART,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ESP32_UART,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ESP32_UART,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ESP32_UART,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ESP32_UART,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ESP32_UART);

    //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ESP32_UART, USART_INT_RBNE);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1, 0);
}

// UART发送函数
void esp32_send_data(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for(uint16_t i = 0; i < len; i++) {
        usart_data_transmit(ESP32_UART, data);
        while(usart_flag_get(ESP32_UART, USART_FLAG_TBE) == RESET);
    }
}

void esp32_send_string(const char *str)
{
    esp32_send_data((uint8_t*)str, strlen(str));
}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SP32_UART,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int8_t data = usart_data_receive(ESP32_UART);

        // 处理接收数据
        if(data == '\n') {
            if(mqtt_rx_index > 0) {
                mqtt_rx_buffer[mqtt_rx_index] = '\0';
                mqtt_data_ready = 1;
                mqtt_rx_index = 0;
            }
        } else if(mqtt_rx_index < MQTT_BUFFER_SIZE - 1) {
            mqtt_rx_buffer[mqtt_rx_index++] = data;
        }
    }
}

Wi-Fi连接管理
// Wi-Fi配置
typedef struct {
    char ssid[32];
    char password[64];
} wifi_config_t;

wifi_config_t wifi_config = {
    "Your_WiFi_SSID",    // 替换为实际Wi-Fi名称
    "Your_WiFi_Password" // 替换为实际Wi-Fi密码
};

// AT命令处理
typedef enum {
    AT_OK = 0,
    AT_ERROR,
    AT_TIMEOUT
} at_status_t;

at_status_t esp32_send_at_command(const char *cmd, const char *expected_response,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start_time = get_tick_count();

    printf("AT Command: %s\r\n", cmd);

    // 清空接收缓冲区
    mqtt_rx_index = 0;
    mqtt_data_ready = 0;

    // 发送AT命令
    esp32_send_string(cmd);
    esp32_send_string("\r\n");

    // 等待响应
    while((get_tick_count() - start_time) < timeout) {
        if(mqtt_data_ready) {
            mqtt_data_ready = 0;
            printf("AT Response: %s\r\n", mqtt_rx_buffer);

            // 检查是否包含预期响应
            if(strstr((char*)mqtt_rx_buffer, expected_response) != NULL) {
                return AT_OK;
            }

            // 检查错误响应
            if(strstr((char*)mqtt_rx_buffer, "ERROR") != NULL) {
                return AT_ERROR;
            }
        }
        delay_ms(10);
    }

    printf("AT Timeout\r\n");
    return AT_TIMEOUT;
}

// Wi-Fi连接
at_status_t esp32_wifi_connect(void)
{
    printf("Connecting to Wi-Fi...\r\n");

    // 设置Wi-Fi模式
    if(esp32_send_at_command("AT+CWMODE=1", "OK", 3000) != AT_OK) {
        return AT_ERROR;
    }

    // 连接Wi-Fi
    char wifi_cmd[128];
    snprintf(wifi_cmd, sizeof(wifi_cmd), "AT+CWJAP=\"%s\",\"%s\"",
             wifi_config.ssid, wifi_config.password);

    if(esp32_send_at_command(wifi_cmd, "WIFI GOT IP", 15000) != AT_OK) {
        return AT_ERROR;
    }

    printf("Wi-Fi connected successfully\r\n");
    return AT_OK;
}

// 获取IP地址
at_status_t esp32_get_ip_address(char *ip_buffer, uint32_t buffer_size)
{
    mqtt_rx_index = 0;
    mqtt_data_ready = 0;

    esp32_send_string("AT+CIFSR\r\n");

    uint32_t start_time = get_tick_count();
    while((get_tick_count() - start_time) < 5000) {
        if(mqtt_data_ready) {
            // 解析IP地址 (示例响应: +CIFSR:STAIP,"192.168.1.100")
            char *ip_start = strstr((char*)mqtt_rx_buffer, "STAIP,\"");
            if(ip_start) {
                ip_start += 7; // 跳过 "STAIP,\""
                char *ip_end = strchr(ip_start, '\"');
                if(ip_end) {
                    uint32_t ip_len = ip_end - ip_start;
                    if(ip_len < buffer_size) {
                        strncpy(ip_buffer, ip_start, ip_len);
                        ip_buffer[ip_len] = '\0';
                        return AT_OK;
                    }
                }
            }
            mqtt_data_ready = 0;
        }
        delay_ms(10);
    }

    return AT_TIMEOUT;
}

MQTT客户端实现
// MQTT连接
at_status_t esp32_mqtt_connect(void)
{
    printf("Connecting to MQTT broker...\r\n");

    // 设置MQTT版本
    if(esp32_send_at_command("AT+MQTTCLEAN=1", "OK", 3000) != AT_OK) {
        return AT_ERROR;
    }

    // 配置MQTT服务器
    char mqtt_cmd[256];
    snprintf(mqtt_cmd, sizeof(mqtt_cmd),
             "AT+MQTTCONN=\"%s\",%s,\"%s\",0,0,\"%s\",\"%s\"",
             MQTT_BROKER, MQTT_PORT, MQTT_CLIENT_ID,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if(esp32_send_at_command(mqtt_cmd, "+MQTTCONN:0,0", 10000) != AT_OK) {
        return AT_ERROR;
    }

    mqtt_state = MQTT_CONNECTED;
    printf("MQTT connected successfully\r\n");

    // 订阅主题
    esp32_mqtt_subscribe(TOPIC_LED_CONTROL);

    return AT_OK;
}

// MQTT发布
at_status_t esp32_mqtt_publish(const char *topic, const char *message, uint8_t qos)
{
    char publish_cmd[256];
    snprintf(publish_cmd, sizeof(publish_cmd),
             "AT+MQTTPUB=\"%s\",\"%s\",%d,0", topic, message, qos);

    return esp32_send_at_command(publish_cmd, "OK", 5000);
}

// MQTT订阅
at_status_t esp32_mqtt_subscribe(const char *topic)
{
    char subscribe_cmd[128];
    snprintf(subscribe_cmd, sizeof(subscribe_cmd),
             "AT+MQTTSUB=\"%s\",1", topic);

    at_status_t status = esp32_send_at_command(subscribe_cmd, "OK", 5000);
    if(status == AT_OK) {
        printf("Subscribed to topic: %s\r\n", topic);
    }
    return status;
}

// MQTT取消订阅
at_status_t esp32_mqtt_unsubscribe(const char *topic)
{
    char unsubscribe_cmd[128];
    snprintf(unsubscribe_cmd, sizeof(unsubscribe_cmd),
             "AT+MQTTUNSUB=\"%s\"", topic);

    return esp32_send_at_command(unsubscribe_cmd, "OK", 5000);
}

// 处理MQTT接收消息
void process_mqtt_message(const char *message)
{
    printf("MQTT Message: %s\r\n", message);

    // 解析消息格式: +MQTTSUBRECV:0,"topic","message"
    char *topic_start = strchr(message, '\"');
    if(topic_start) {
        char *topic_end = strchr(topic_start + 1, '\"');
        if(topic_end) {
            char topic[64];
            uint32_t topic_len = topic_end - topic_start - 1;
            strncpy(topic, topic_start + 1, topic_len);
            topic[topic_len] = '\0';

            char *msg_start = strchr(topic_end + 1, '\"');
            if(msg_start) {
                char *msg_end = strchr(msg_start + 1, '\"');
                if(msg_end) {
                    char msg[128];
                    uint32_t msg_len = msg_end - msg_start - 1;
                    strncpy(msg, msg_start + 1, msg_len);
                    msg[msg_len] = '\0';

                    handle_mqtt_command(topic, msg);
                }
            }
        }
    }
}

// 处理MQTT命令
void handle_mqtt_command(const char *topic, const char *message)
{
    printf("Command - Topic: %s, Message: %s\r\n", topic, message);

    if(strcmp(topic, TOPIC_LED_CONTROL) == 0) {
        // 控制LED
        if(strcmp(message, "ON") == 0) {
            GPIO_BC(GPIOC) = GPIO_PIN_13; // LED亮
            sensor_data.led_state = 1;
            printf("LED turned ON\r\n");
        } else if(strcmp(message, "OFF") == 0) {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13; // LED灭
            sensor_data.led_state = 0;
            printf("LED turned OFF\r\n");
        }

        // 发布状态更新
        char status_msg[32];
        snprintf(status_msg, sizeof(status_msg), "{\"led\":%d}", sensor_data.led_state);
        esp32_mqtt_publish(TOPIC_STATUS, status_msg, 0);
    }
}

传感器数据采集和发布
// 模拟传感器数据采集
void read_sensor_data(void)
{
    // 这里可以替换为真实的传感器读取代码
    // 模拟温度数据 (20.0 - 30.0)
    sensor_data.temperature = 20.0 + (rand() % 100) / 10.0;

    // 模拟湿度数据 (40.0 - 80.0)
    sensor_data.humidity = 40.0 + (rand() % 400) / 10.0;
}

// 发布传感器数据
void publish_sensor_data(void)
{
    char temp_msg[64], humid_msg[64];

    // 发布温度数据
    snprintf(temp_msg, sizeof(temp_msg),
             "{\"device\":\"%s\",\"temperature\":%.1f,\"timestamp\":%lu}",
             MQTT_CLIENT_ID, sensor_data.temperature, get_tick_count() / 1000);
    esp32_mqtt_publish(TOPIC_TEMPERATURE, temp_msg, 0);

    // 发布湿度数据
    snprintf(humid_msg, sizeof(humid_msg),
             "{\"device\":\"%s\",\"humidity\":%.1f,\"timestamp\":%lu}",
             MQTT_CLIENT_ID, sensor_data.humidity, get_tick_count() / 1000);
    esp32_mqtt_publish(TOPIC_HUMIDITY, humid_msg, 0);

    printf("Sensor data published - Temp: %.1fC, Humid: %.1f%%\r\n",
           sensor_data.temperature, sensor_data.humidity);
}

// 网络状态监测
at_status_t check_network_connection(void)
{
    return esp32_send_at_command("AT+CIPSTATUS", "STATUS:3", 3000); // STATUS:3表示已连接
}

主应用程序
// 调试串口初始化 (USART0用于printf输出)
void debug_uart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TX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RX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U);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
int _put_char(int ch)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uint8_t)ch);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 RESET);
    return ch;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system_clock_config();
    systick_config();
    gpio_config();
    debug_uart_config();

    printf("\r\nGD32F103ZE MQTT IoT Demo Started\r\n");
    printf("System Clock: %lu Hz\r\n", SystemCoreClock);

    // 初始化ESP32
    esp32_uart_config();
    esp32_enable(1);

    // 等待ESP32启动
    delay_ms(3000);

    // 测试ESP32通信
    if(esp32_send_at_command("AT", "OK", 3000) != AT_OK) {
        printf("ESP32 not responding! Check connection.\r\n");
        while(1);
    }

    printf("ESP32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r\n");

    // 连接Wi-Fi
    if(esp32_wifi_connect() != AT_OK) {
        printf("Wi-Fi connection failed!\r\n");
        while(1);
    }

    // 显示IP地址
    char ip_address[16];
    if(esp32_get_ip_address(ip_address, sizeof(ip_address)) == AT_OK) {
        printf("IP Address: %s\r\n", ip_address);
    }

    // 连接MQTT
    if(esp32_mqtt_connect() != AT_OK) {
        printf("MQTT connection failed!\r\n");
        while(1);
    }

    printf("MQTT IoT System Ready!\r\n");

    // 主循环
    uint32_t last_sensor_publish = 0;
    uint32_t last_network_check = 0;
    uint32_t connection_retries = 0;

    while(1) {
        uint32_t current_time = get_tick_count();

        // 处理接收到的MQTT消息
        if(mqtt_data_ready) {
            process_mqtt_message((char*)mqtt_rx_buffer);
            mqtt_data_ready = 0;
        }

        // 定期发布传感器数据 (每10秒)
        if((current_time - last_sensor_publish) > 10000) {
            last_sensor_publish = current_time;
            read_sensor_data();
            publish_sensor_data();
        }

        // 定期检查网络连接 (每30秒)
        if((current_time - last_network_check) > 30000) {
            last_network_check = current_time;

            if(check_network_connection() != AT_OK) {
                printf("Network connection lost! Reconnecting...\r\n");
                mqtt_state = MQTT_DISCONNECTED;
                connection_retries++;

                // 尝试重新连接
                if(esp32_wifi_connect() == AT_OK &&
                   esp32_mqtt_connect() == AT_OK) {
                    printf("Reconnected successfully\r\n");
                    connection_retries = 0;
                } else if(connection_retries > 3) {
                    printf("Multiple reconnection failures, resetting ESP32...\r\n");
                    esp32_enable(0);
                    delay_ms(1000);
                    esp32_enable(1);
                    delay_ms(5000);
                    connection_retries = 0;
                }
            }
        }

        // 心跳指示灯
        static uint32_t last_led_toggle = 0;
        if((current_time - last_led_toggle) > 1000) {
            last_led_toggle = current_time;
            gpio_bit_write(GPIOC, GPIO_PIN_13,
                          (BitAction)(1 - gpio_input_bit_get(GPIOC, GPIO_PIN_13)));
        }

        delay_ms(100);
    }
}

高级功能扩展
// OTA固件更新检查
void check_ota_update(void)
{
    char ota_topic[] = "device/ota/command";
    char version_msg[128];

    snprintf(version_msg, sizeof(version_msg),
             "{\"device\":\"%s\",\"version\":\"1.0\",\"timestamp\":%lu}",
             MQTT_CLIENT_ID, get_tick_count() / 1000);

    esp32_mqtt_publish("device/version", version_msg, 1);
    esp32_mqtt_subscribe(ota_topic);
}

// 设备配置管理
void save_device_config(void)
{
    // 保存配置到EEPROM或Flash
    // 这里可以添加配置保存逻辑
}

void load_device_config(void)
{
    // 从EEPROM或Flash加载配置
    // 这里可以添加配置加载逻辑
}

// QoS级别管理
typedef enum {
    QOS0 = 0,
    QOS1 = 1,
    QOS2 = 2
} mqtt_qos_t;

void publish_with_qos(const char *topic, const char *message, mqtt_qos_t qos)
{
    char qos_cmd[256];
    snprintf(qos_cmd, sizeof(qos_cmd),
             "AT+MQTTPUB=\"%s\",\"%s\",%d,0", topic, message, qos);

    esp32_send_at_command(qos_cmd, "OK", 10000);
}

项目配置文件
Makefile
TARGET = gd32_mqtt_demo
MCU = GD32F103ZE

CC = arm-none-eabi-gcc
OBJCOPY = arm-none-eabi-objcopy

CFLAGS = -mcpu=cortex-m3 -mthumb -std=gnu11 -O2 -g
CFLAGS += -fdata-sections -ffunction-sections
CFLAGS += -DGD32F10X_HD -D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S = -I. -I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

SOURCES = main.c \
          system_gd32f10x.c \
          gd32f10x_gpio.c \
          gd32f10x_rcu.c \
          gd32f10x_usart.c \
          gd32f10x_misc.c

all: $(TARGET).bin

$(TARGET).bin: $(TARGET).elf
        $(OBJCOPY) -O binary $< $@

$(TARGET).elf: $(SOURCES)
        $(CC) $(CFLAGS) $(INCLUDES) $^ -T GD32F10x_HD.ld -o $@ -lc -lm -lnosys

clean:
        rm -f $(TARGET).elf $(TARGET).bin

这个完整的MQTT案例提供了:

Wi-Fi连接 - 自动连接配置的Wi-Fi网络
MQTT通信 - 完整的发布/订阅功能
数据采集 - 传感器数据读取和发布
设备控制 - 通过MQTT远程控制设备
网络恢复 - 自动检测和恢复网络连接
状态监控 - 实时设备状态监测
使用前请确保:

更新Wi-Fi SSID和密码
配置正确的MQTT服务器地址
根据实际硬件调整GPIO引脚
ESP32-C3需要烧录支持MQTT的AT固件
这个系统可以轻松扩展支持更多的传感器和更复杂的物联网应用场景。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hylock_Mist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hylock_Mister/article/details/153748980

网友A:
充分发挥了GD32的实时控制优势与ESP32的网络互联能力

网友B:
ESP32 需先通过 AT 指令配置 WiFi 和 MQTT 参数,使其能自动连接服务器并转发数据。

网友C:
结合MQTT轻量化协议,可快速构建稳定可靠的物联网终端节点。

网友D:
两者通过 UART 串口实现数据交互,最终完成 “本地数据上传云端” 和 “云端指令下发控制” 的全链路通信。

网友E:
为了让数据结构清晰且易于扩展, 使用简单的JSON格式。

网友F:
ESP32网络与MQTT配置

网友G:
UART初始化与AT指令交互

网友H:
Wi-Fi连接 - 自动连接配置的Wi-Fi网络
MQTT通信 - 完整的发布/订阅功能
数据采集 - 传感器数据读取和发布
设备控制 - 通过MQTT远程控制设备
网络恢复 - 自动检测和恢复网络连接
状态监控 - 实时设备状态监测

网友I:
GD32作为主控:负责传感器数据采集、执行本地控制逻辑,并通过UART与ESP32通信。
ESP32作为通信协处理器:承担Wi-Fi联网、MQTT协议栈运行及与云端Broker的加密通信任务

网友J:
GD32通过UART发送AT指令控制ESP32

网友K:
# 1. 恢复出厂设置(可选,清除之前配置)
AT+RESTORE

# 2. 连接WiFi(替换为你的WiFi名称和密码)
AT+CWJAP="WiFi名称","WiFi密码"

# 3. 配置MQTT服务器(以EMQ X本地服务器为例,IP:192.168.1.100,端口1883)
AT+MQTT_HOST="192.168.1.100"  # MQTT服务器IP
AT+MQTT_PORT=1883             # MQTT默认端口
AT+MQTT_CLIENTID="GD32_ESP32_MQTT"  # 客户端ID(唯一)
AT+MQTT_USER="user"           # MQTT用户名(无则省略)
AT+MQTT_PASS="pass"           # MQTT密码(无则省略)

# 4. 订阅云端指令主题(GD32接收云端控制指令)
AT+MQTT_SUB="gd32/control",0  # 主题名:gd32/control,QoS=0

# 5. 连接MQTT服务器
AT+MQTT_CONN

网友L:
GD32+ESP32实现MQTT通信需以GD32为主控、ESP32为通信模块,通过串**互AT指令或SDK协议栈,连接MQTT服务器实现数据收发

网友M:
ESP32 通过 WiFi 连接 MQTT 服务器

网友N:
嵌入式工程师可以专注于GD32的业务逻辑,而软件工程师可以专注于ESP32的网络应用。

网友O:
让GD32可以把要上报的数据发给ESP32,ESP32也可以把云端下发的指令传给GD32。

网友P:
[传感器] -> GD32 (采集处理) -> UART -> ESP32 (打包发送) -> Wi-Fi -> MQTT Broker -> 云端/手机APP

网友Q:
通常,单片机官方都会提供支持库,但具体要看你所使用的单片机和品牌。比如Arduino有大量官方和社区库。

网友R:
使用AT模式,通过AT指令连WiFi和MQTT服务器,数据自动转发。

网友S:
GD32负责数据采集和逻辑处理,ESP32负责Wi-Fi连接和MQTT通信。

网友T:
GD32和ESP32使用串口线,通过UART协议进行数据交互。只需确保波特率等参数匹配。

网友U:
这系统软件由三部分组成:GD32应用层负责具体功能,ESP32处理AT指令,MQTT协议层负责通信。

网友V:
ESP32未连接MQTT服务器时,GD32可通过定时发送AT+MQTT_CONN指令尝试重新连接。

网友W:
ESP32要串口读取数据,连接WiFi,然后通过MQTT协议转发数据。

网友X:
GD32实时性强,ESP32网络功能全,搭配使用既高效又省心,性价比不错。

网友Y:
系统架构和配置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网友Z:
感谢楼主分享,其实GD32和ESP32最好的连接方式是SPI,没有之一。但现在大多数成品都是走的TTL串口,只是因为简单容易实现。另外ESP32的功能已经足够强大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WIFI模块了,它有多种版本,其IO接口和各种通讯接口也非常丰富。甚至有些模块居然包含CAN总线。

网友AA:
采用JSON格式便于数据结构整理与未来扩展。

网友AB:
GD32向ESP32发送数据,ESP32再将云端指令传给GD32,实现双向通信。

网友AC(2025-12-06):
嵌入式工程师聚焦GD32核心控制,软件工程师主攻ESP32网络实现。

网友AD:
GD32管理数据收集和处理,ESP32搞定无线连接和消息传输。

网友AE:
JSON格式有利于数据结构清晰和日后功能拓展。

网友AF:
用MQTT协议,能迅速搭建稳定物联网节点。

网友AG:
用Arduino IDE编程ESP32很方便,它支持网络和MQTT,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AH:
GD32和ESP32串**互时,关键是对波特率等参数保持一致。

网友AI:
ESP32读取串口数据,连WiFi,再通过MQTT协议将数据转发。需配置WiFi参数,设置MQTT服务器,编写串口读取和MQTT发送代码。

网友AJ:
JSON格式简洁,便于读修改,适合数据管理和扩展。

网友AK:
ESP32支持两种开发方式,一是通过AT指令操作,二是使用ESP-IDF开发框架。

网友AL:
GD32负责数据处理,ESP32负责无线通信,两者分工明确。

网友AM:
GD32和ESP32各有优势,组合用高效方便,性价比较高。

网友AN:
MQTT协议让物联网节点快速稳定连接,适合实时数据传输。

网友AO:
GD32擅长实时控制,ESP32擅长网络,两者结合强大!

网友AP:
ESP32与Arduino结合,IDE编程简单,支持网络与MQTT,新手学单片机不二之选。

网友AQ:
确保GD32和ESP32通信时,波特率等设置相同,这样才能顺利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R:
GD32向ESP32发信息,ESP32接收到后再上传到云端,云端回指令ESP32转给GD32,形成来回消息。

网友AS:
MQTT协议在物联网应用中挺常见

网友AS:
和ESP32的通讯接口是什么形式?

网友AS:
ESP32的通讯协议是AT协议吗》

网友AS:
MQTT的数据发送周期是多少?

网友AG(2026-01-09):
GD32适合快速控制,ESP32强网络能力,组合用更划算。

网友AL:
ESP32可用AT指令或ESP-IDF进行开发,两者适用于不同需求。

网友AT:
ESP32可使用AT指令或ESP-IDF框架开发,方便灵活。

网友AS:
MQTT用于挺广的

网友AU:
GD32+ESP32物联网项目中,MQTT通信能实现设备间稳定通信,降低能耗,简单可靠。

网友AV:
采用JSON格式存储数据能确保结构清晰和方便后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