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错误:“termination of previous launch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

楼主(2025-11-06):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调试结束后,无法启动项目,只会弹出这个错误窗口!STM32CubeIDE 报错 “termination of previous launch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网友A:
重启IDE和电脑

网友B:
清理重建项目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E:
调试会话残留导致的?

网友F:
可能由于调试接口被其他程序占用,或芯片进入调试锁死状态

网友G:
清理项目缓存

网友H:
复位芯片

网友I:
检查 SWD/JTAG 接口的接线是否牢固,无短路或断路。

网友J:
可能需要解除芯片读保护

网友K:
查看 IDE 日志

网友L:
重新安装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