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的M4 GPIO中断出现重复触发问题

楼主(2025-11-12):
MA35D1的M4 GPIO中断出现重复触发问题

网友A:
1.确认GPIO是采用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把电平触发改成边沿触发
2.测量 GPIO是否有干扰信号导致触发
3.确认在中断服务程序退出时是否正确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B:
MA35D1 的 M4 GPIO 中断重复触发,可检查:1. 中断服务程序未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需在处理后显式清零;2. 硬件抖动导致,可增加滤波电容或软件延时去抖;3. 中断触发方式设置错误(如电平触发未及时解除电平),改边沿触发并确保信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