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ard fault模式之后,请问如何解除?

楼主(2025-11-06):
Hard fault模式之后,请问如何解除?范例有没有Hard fault中断的介绍?

网友A:
Hard fault 模式解除需先定位原因(如非法指令、内存越界)。可在 HardFault_Handler 中断中添加故障信息记录(如栈数据、寄存器值),通过调试器分析。修复代码缺陷后,复位单片机(硬件复位或软件触发复位指令,如 NVIC_SystemReset ()),使系统重新初始化,脱离故障状态。需确保修复根本问题,避免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