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烧录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5-11-10):
M467烧录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M467 烧录问题需先定位原因,再针对性解决: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通信异常:检查 SWD/JTAG 引脚接线,确认复位脚电平正常,更换烧录器或线材。
供电不稳:确保 3.3V 供电纹波小,避免电压跌落,单独给芯片供电测试。
芯片保护:若开启读保护,需先通过烧录工具执行擦除解锁操作。
固件问题:核对固件文件格式(如.hex/.bin),确认芯片型号与配置匹配。

网友B:
M467 烧录故障先排查核心点:1. 确认 Nu-Link 驱动安装正常、接线(VCC/GND/SWDIO/SWCLK)无误;2. 检查开发板电源是否稳定,复位键是否未弹起;3. 若提示 “芯片未识别”,擦除 Flash 或恢复出厂设置;4. 若烧录失败,核对 Keil/IAR 的芯片型号与实际一致,降低烧录频率;5. 仍无效可换 Nu-Link 调试器或更新烧录软件版本。

网友C(2025-12-11):
检查并清理接口,或更换新设备。

网友D:
SWD 引脚被复用为普通 GPIO 或受外部电路干扰

网友E:
芯片是否被“锁死”?

网友F:
使用 ICP Programming Tool 执行 Whole Chip Erase 全片擦除

网友G:
使用官方ICP工具全片擦除并检查SWD引脚复用问题。

网友H:
SWD口关闭

网友I:
通信异常:检查 SWD/JTAG 引脚接线,确认复位脚电平正常,更换烧录器或线材。

网友J:
供电异常 电压不稳、电流不足

网友K:
芯片被锁死、损坏或电源异常。

网友L:
SWD/JTAG 引脚被复用

网友M:
芯片被锁死

网友N:
SWD时钟频率过高+ 线长过长

网友O:
Nu-Link调试器与开发板连接不稳、线材损坏、供电异常。

网友P:
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Q:
错误通常由芯片被锁、调试接口占用或驱动/工具配置不当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