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有没有方案可以实现ISP软件中的USB-CAN转接器的?

楼主(2025-11-08):
请问有没有方案可以实现ISP软件中的USB-CAN转接器的?以便可以用一片MCU的USB-HID接入ISP软件,使用CAN-bus对另外的MCU进行升级?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方案

网友A:
有成熟方案:核心采用新唐 M487、M261 等带 USB 和 CAN 外设的 MCU,搭配 TJA1050 等 CAN 收发器。通过 MCU 实现 USB(虚拟串口 / USB-CDC)与 CAN 总线的协议转换,固件集成 USB 驱动和 CAN 控制器配置逻辑,上位机 ISP 软件通过 USB 发送指令,经 MCU 转发至 CAN 总线控制目标设备。新唐提供相关 SDK 和参考代码,搭配隔离芯片可提升稳定性,适配工业级 ISP 升级场景。

网友B(2025-12-20):
利用已有的“CANable”类硬件平台

网友C:
可以让PC通过USB接口访问、烧录或监控CAN总线上的设备。

网友D:
基于STC-ISP工具的USB-CAN转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