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用ACMP作为CAN FD收发器

楼主(2025-11-10):
本文档介绍了一种替代传统 CAN FD 收发器的方案,该方案利用芯片内置的

比较器与外部 BJT 配合使用。通过分离 CAN TX 路径并将

比较器用作 CAN RX 输入机制,该方案满足了低速应用的需求,

同时降低了构建通信平台的成本。

网友A:
ACMP(模拟比较器)无法直接作为 CAN FD 收发器。CAN FD 需满足高速差分信号传输、总线电平匹配(显性 / 隐性电平)、总线仲裁等协议要求,且需抗电磁干扰、总线保护功能。
ACMP 仅能比较模拟信号电平,无差分驱动、总线负载匹配、协议时序适配能力,强行使用会导致总线通信失败、信号畸变,甚至损坏芯片。需选用专用 CAN FD 收发器(如 TJA1043),ACMP 可用于辅助检测总线电平状态,而非替代收发器。

网友B:
以 ACMP(模拟比较器)作为 CAN FD 收发器,尽显极简高效优势!无需专用 CAN FD 芯片,借 ACMP 高响应速度(纳秒级)匹配 CAN FD 高速率传输,通过阈值比较实现差分信号收发。简化硬件设计、降低成本与功耗,适配资源受限场景,同时兼容 CAN FD 总线电平特性,保障信号完整性,为嵌入式低成本、轻量化 CAN FD 通信方案提供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