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把EMMC probe时间提前,如果太慢的话可能会导致mount失败?

楼主(2025-11-12):
如何把EMMC probe时间提前,如果太慢的话可能会导致mount失败?

网友A:
优化设备树:精简 EMMC 相关冗余配置,明确指定总线速率、时序参数(如 clk-delay、data-hold 等),匹配硬件规格。
调整内核驱动:缩短 EMMC 初始化超时时间,关闭非必要的探测重试机制,提前加载 EMMC 驱动模块。
硬件层面:确保 EMMC 供电稳定,缩短信号线长度减少延迟,提升总线驱动能力。
编译优化:内核编